刚玩四通遇到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3-12-26):
小弟刚入手改合金鱼眼斜盘的伟力911,发现起飞调好平衡后斜盘是明显斜的,导致打右侧飞的时候会干涉主轴导致掉高度。还发现左侧飞的时候幅度大的话机头会向左旋,一个左侧飞机头从12点方向变成了9点钟方向了,请问这些问题都要怎么解决。

网友(2014-03-25):
调一下拉杆长度

网友(2014-01-24):
重心设计不合理,四通不要求那么高了,可以移动电池条件重心。

网友:
和我一样,我的调好了也是斜的,我以为是精度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
奇怪,我的02S稳定悬停调好,十字盘也是斜的!

网友A:
左右拉杆调调,微调调调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能完全水平,就是需要飞的时候不停修正。

网友:
小机的重心设计不精确,十字盘倾斜正常,你可以自己调节电池位置,比较麻烦,不影响飞就行了。

楼主:
ztxby发表于2013-12-28 13:09:29

再把连接斜盘与桨夹的8字形拉杆互相换换位置试试。
都试过,还是不行,现在唯有用偏移重心的方法来解决,有两个方案1.把电池仓移到右起落架上。2.在右起落架上绑上重物。1的优点是不影响整机重量,缺点是不美观和电池仓必须从新焊线,2的优点是步骤简单可以随时调节重心,缺点是增加了电机的损耗和缩短了续航时间。不过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缺点,由于重心偏了,机身动作的轨迹会有所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驼机臂的螺丝松了再转下角度吗?但这样还是得把拉杆按调到飞机平行为止,斜盘还是得回到那个位置才保 ...

再把连接斜盘与桨夹的8字形拉杆互相换换位置试试。

楼主:
ztxby发表于2013-12-28 10:22:42
玩过几天v911,调整到悬停较稳定时,机子的十字盘就是斜的。调整下舵机臂的角度可以改善。
就是把驼机臂的螺丝松了再转下角度吗?但这样还是得把拉杆按调到飞机平行为止,斜盘还是得回到那个位置才保持悬停啊

网友:
玩过几天v911,调整到悬停较稳定时,机子的十字盘就是斜的。调整下舵机臂的角度可以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就是有点斜,右边舵机杆要低,后面也低

学习

网友B:
貌似就是有点斜,右边舵机杆要低,后面也低

楼主:
自己顶一个,难道没人知道怎么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