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 地磁方向锁定 无头 区别?附各模式中文翻译。mwc

楼主(2013-12-26):
ARM:解锁指示(解锁成功后会变成绿色)
ANGLE:自稳功能(2.2以前的固件显示为ACC.需要加速度计,MWC-2012 MWC-MEGA都支持)
HORIZON:3D模式(激活后自动关闭ANGLE功能,请初级玩家慎用)
BARO:高度保持功能(需要气压计, MWC-2012 MWC-MEGA都支持)
MAG:航向保持功能(需要磁阻,MWC-2012 MWC-MEGA都支持)
HEADFREE:CF功能,也就是俗称的无头功能(需要同时激活MAG)
CAMSTAB:云台自稳功能(需要在固件中开启云台功能)
GPSHOME:自动回航功能(需要GPS模块,并且同时激活MAG)
GPSHOLD:定点功能(需要GPS模块)

请教
MAG:航向保持功能(需要磁阻,MWC-2012 MWC-MEGA都支持)
HEADFREE:CF功能,也就是俗称的无头功能(需要同时激活MAG)

这两个什么区别

网友A:
MAG:航向保持功能,是指通过磁阻来保持航向,可以避免飞行器的非操控原因的自旋,第一次打开时,机头会自动转向(指向解锁时还是上电时或真北我没注意,因为我们的飞场三个方向是一样的)。
HEADFREE:CF功能,也就是俗称的无头功能,不需要同时激活MAG,是指飞行器的倾斜与横滚根据飞行器解锁时机头指向关联,与飞行器实际的机头指向无关。例如,无论飞行时机头如何指向,往前推杆,飞行器就向解锁时机头指向的前方飞去。注意,是解锁时机头指向。(具体无头模式功能的详细说明你可以看其他帖子)

另外,打开GPSHOME或GPSHOLD时,都需要磁阻的辅助,不需要同时打开MAG,也不会自动打开MAG。但需要打开ANGLE功能,否则不工作。
在GPSHOME时,打开MAG,机头会自动转向HOME点方向后开始返航,到HOME点后,机头再转向到解锁时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G:航向保持功能,是指通过磁阻来保持航向,可以避免飞行器的非操控原因的自旋,第一次打开时,机头会自动 ...

解释得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2014-09-21):
几个月之后,被我学习到,谢谢LZ和szhcs的解释。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A:
MAG:航向保持功能,是指通过磁阻来保持航向,可以避免飞行器的非操控原因的自旋,第一次打开时,机头会自 ...

请问下,那个GPS HOME该如何设置模式?你的意思是:通过AUX,解锁时先激活GPS HOME模式,然后开始飞,当需要返航时再开启MagHold模式??

网友:
当你需要返航时,打开GPSHOME模式,同时确保ANGLE是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