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疯的700N

楼主(2013-12-26):
请教:飞机快离地时。尾巴左右抽的很厉害。没办法起飞。感度我已经调小了。但是还是抽。
陀螺仪
是GY611

网友A:
震动震动

网友B:
起飞时大桨还没有甩平时会出现'尾巴左右抽的很厉害'的情况,当大桨甩平后尾巴就会平静了.

网友C:
你可以先不要装大桨就是装尾桨找一个人拿着飞机试试看看你是不是尾波箱部分有问题,若果转动正常又没什么很大的震动那就是OK,轮到大桨有没有陪平衡,有没有双桨,检查螺距是否恰当,油门行程是否线性

网友D:
排除机体过大震动的原因外,试试陀螺仪下面不要直接用泡棉,一层泡棉加1mm的钢片再一层泡棉。我的600N也是抖,这么搞了就一点不抖了

网友E:
请检查下尾波和尾管系统问题。我用的也是611,很稳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先按照大家的方法检查下。之前装的600e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次性装配成功,能悬停几秒,但是油鸡真是难搞,有点后悔搞油鸡了。

网友F:
油机就是用来折腾的

网友G:
真对 油机就是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