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zyue2002 老师赠送的 橡筋动力和 弹射模型飞机

楼主(2013-12-26):
刚刚收到zyue2002老师赠送的 橡筋动力和 弹射模型飞机。十分欣喜并再次感谢。渤海之滨已进入冬季,近日寒风凛冽,模型轻小,暂不适宜飞行。等到好天再试飞。

网友A:
对于现在的孩子(小学到初中),组装这样的模型并自己进行调试,他们会觉得难吗?

网友:
我觉得够戗 估计组装还行,调试就麻烦了。

楼主:
初中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 试飞--调整--再试飞--再---。能够一次比一次飞得好就达到了基本要求。
我认为这两种简易模型是目前同类产品中比较精细的,可以达到对初学者的教学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中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 试飞--调整--再试飞--再---。能够一次比一次飞得好就达到了基本要求。
我认为这 ...
细节上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中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 试飞--调整--再试飞--再---。能够一次比一次飞得好就达到了基本要求。
我认为这 ...

王老师明天您得把手摇钻找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节上还有改进的地方!

个人认为作为教学的模型要有目的的制造一些缺陷,这样才能给学生创造解决问题的机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现在的孩子(小学到初中),组装这样的模型并自己进行调试,他们会觉得难吗?

现在的学生能力还是很强的,关键在于怎么引导
个人认为航空模型的魅力就是在于不断地失败而不是成功
要想成长就必须经历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淘汰、一次次的战胜自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作为教学的模型要有目的的制造一些缺陷,这样才能给学生创造解决问题的机会

但是如果是初次接触航模的学生,遇到这种问题,他可能会认为是航模本身的质量问题?再说P1B-0级就是入门级的,学生还没入门呢,会不会就糊涂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学生能力还是很强的,关键在于怎么引导
个人认为航空模型的魅力就是在于不断地失败而不是 ...

的确,引导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是初次接触航模的学生,遇到这种问题,他可能会认为是航模本身的质量问题?再说P1B-0级就是入门级 ...

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所以说“要有目的的制造一些缺陷”,而不是那种自然产生的或是随意制造的缺陷。
个人认为那些非常容易上手特别好飞的模型并不适合于教学,更不适合用来培养人才。
那种模型只能当商品卖当玩具玩。
航模要想吸引人必须有难度,完全没有难度的东西是留不住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所以说“要有目的的制造一些缺陷”,而不是那种自然产生的或是随意制造的缺陷。 ...

难度肯定是有,问题是设置多大的难度?还有哪些地方应该有难度?
我们考虑以后随着级别来提高航模的复杂程度和调飞难度。

网友:
LZ 作为生产者就不需要考虑这问题,只需将产品一致性搞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度肯定是有,问题是设置多大的难度?还有哪些地方应该有难度?
我们考虑以后随着级别来提高航模的复杂 ...

这些方面可以征求一下王老师的意见,这些问题只有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才有发言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方面可以征求一下王老师的意见,这些问题只有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才有发言权。

自由飞也算是体育项目,我认为首先应该遵循已有的航模体育竞赛规则。
航模体育竞赛规则里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包括航模的技术要求和比赛规则。

我们也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产品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由飞也算是体育项目,我认为首先应该遵循已有的航模体育竞赛规则。
航模体育竞赛规则里有相当明确的规 ...

其实规则都是人定的
当初线操纵必须用油机本人手拨启动,后来也允许用起动机,再后来就看见有人代为起动。到现在都可以用电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规则都是人定的
当初线操纵必须用油机本人手拨启动,后来也允许用起动机,再后来就看见有人 ...

规则虽然是人制定的不假,但是任何规则都要遵循科学规律,如果不遵循科学规律的制定规则,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
比如说F1B,由于橡筋技术的进步,减少了橡筋的克数,这就是一种遵循科学规律的改变,当然你举的例子也属于遵循科学规律的范畴。

P1B现行的规则还是比较科学客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现在的孩子(小学到初中),组装这样的模型并自己进行调试,他们会觉得难吗?

从我这几年带队比赛的情况来看,组装没有问题,主要是调整做不好,初中生比小学生略好一些。套材主要是尽量保证质量一致,剩下的问题留给老师和学生去解决。你的橡筋动力滑翔机机身如果是塑料管,应该在机头处做些加固,这里在实际中的损坏几率最大,今年中天模型出的管身机,没调试好就坏了好几架,最后我建议老师们用透明胶带缠2圈,损坏情况大大减轻。你这个的管身有点短,2克橡筋应该是3圈(6股),模型属急爬升型,学生调整时相对困难,能给出另一动力配置(2圈4股)则更好。在小风天,学生更喜欢缓爬升的模型,调整容易,成绩也较稳定,很少有失误。这样管长应增加到25cm,另外,在距离机头约16cm处再设计一个挂橡筋的插销,此处机身也要适当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我这几年带队比赛的情况来看,组装没有问题,主要是调整做不好,初中生比小学生略好一些。套材主要是尽 ...

这个航模的管身是ABS流管,可以受力的,就是采用插销挂橡筋的设计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我这几年带队比赛的情况来看,组装没有问题,主要是调整做不好,初中生比小学生略好一些。套材主要是尽 ...

实践者,真内行,同意您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