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哪款模拟器可以飞四轴多轴

楼主(2013-12-26):
同上标题

网友A:
凤凰,里面有Blade的两款四轴。不过个人觉得还不如花一两百块钱直接上个微型四轴,好玩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里面有Blade的两款四轴。不过个人觉得还不如花一两百块钱直接上个微型四轴,好玩很多

微型四轴不好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型四轴不好玩

怎么说?偶目前有一架ff120,在室内还挺好玩的啊。当然,跟直机是没法比,能做的动作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偶目前有一架ff120,在室内还挺好玩的啊。当然,跟直机是没法比,能做的动作少太多

你说的是直机还是四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直机还是四轴啊

ff120是四轴,但偶也玩直机。偶是说四轴没真机好玩,但微型四轴在室内飞飞也挺好玩

楼主:
还是别在室内飞了,伤到花花草草就了不得了

网友B:
凤凰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4.0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多轴没有练模拟器的必要.  飞这个东西不需要技术,只需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没有练模拟器的必要.  飞这个东西不需要技术,只需要设备

啊,真假?又一次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真假?又一次学习了

加油就起,减油就落,松手就自平衡, 有啥可练的?
一般都是用来航拍FPV的, 纯拿来着飞着玩就太乏味了

网友D(2014-03-20):
引用 网友C:
加油就起,减油就落,松手就自平衡, 有啥可练的?
一般都是用来航拍FPV的, 纯拿来着飞着玩就太乏味了

我是逢人就问呐多轴飞行都是哪些动作?比如俯仰、侧倾、转向、油门,跟直机的控制动作一样吗?在遥控器上对应哪些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逢人就问呐多轴飞行都是哪些动作?比如俯仰、侧倾、转向、油门,跟直机的控制动作一样吗?在 ...

俯仰、侧倾、转向、油门,跟直机的控制动作一样, 区别就是松开控制杆,四轴会自动回正, 甚至可以脱控悬停一阵. 所以说极其容易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俯仰、侧倾、转向、油门,跟直机的控制动作一样, 区别就是松开控制杆,四轴会自动回正, 甚至可以脱控悬停 ...

谢谢指教!

网友:
我想买六轴或是八轴搞摄影创作,
因航模是新手,所以也一直不敢买
也是和楼主一样想用摸拟器先练习下
也不知道用哪款摸拟器?怎么用
摸拟器?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C:
多轴没有练模拟器的必要.  飞这个东西不需要技术,只需要设备

也不完全吧,还是要习惯四轴这种没头没尾,或难找头尾的飞行器。

慌张中,新手越飞越远,调头都不会,有些降落太快,摔机了。

用四轴来拍摄的话, 更要学会定点悬停。

还是得练练。不然一身都要钱的东西。一摔,就出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