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831B接收问题

楼主(2013-12-26):
831接收里俩灯 前几天俩个灯都还一直亮着 现在就成了一个亮着一个狂闪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接收使用没问题
还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A:
首先建议重新对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重新对频试试

对过了没用

网友B:
和我有一个一样的状态,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有一个一样的状态,可以正常使用

是什么问题?会失控吗

网友:
我是炸机后出现的这个问题,目前正常使用,没出现失控的问题,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
不懂,看看说明书吧,以前用的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