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了冰人双推后 抖动很严重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2-26):
今早早起兴高采烈的带上我的小灰机出门试飞!450V3的机子

换上了冰人双推油门慢慢加大后尾巴抖动很严重(左右摇摆那是个风骚阿~)求大神指点

木有录制视频,只有安装好的图片~

网友A:
450搞啥双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搞啥双腿啊,

为了美好的未来~

网友:
螃蟹爪装反了

网友:
我的sport也是抖得厉害 尾部和楼主一个配置 貌似是飞越的这个和冰人冲突 我扔那好久了

网友B:
尾桨 归中了吗  换了硬件 设置上面也许需要修改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应该不是 冰的问题
看你的图片好像 蟹爪装反了

网友:
蟹爪确实装反了

网友:
那里反了

网友:
蟹爪反了了

网友:
貌似是飞越的这个和冰人冲突

网友:
怎么个抖啊,这样看不出来,上视频

网友:
应该是8字臂装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 归中了吗  换了硬件 设置上面也许需要修改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应该不是 冰的问题
看你的图片好像  ...

可能是装反了吧,正在重装中!

网友C:
尾桨夹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夹质量问题

不大可能吧,新买的飞越尾桨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大可能吧,新买的飞越尾桨阿~

回中后如果二桨成0度那就可以,飞越不算好,运气有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中后如果二桨成0度那就可以,飞越不算好,运气有哦

而且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方向反向,是斗,平衡做了吗,桨夹角度对吗,直机是个麻烦的东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方向反向,是斗,平衡做了吗,桨夹角度对吗,直机是个麻烦的东西哈

问题很严重看来回家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D:
蟹钳装反了,就是白色的那个小塑料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蟹钳装反了,就是白色的那个小塑料臂

多谢!

网友:
照着葫芦没划好瓢

网友:
豁然开朗

网友(2014-01-28):
楼主你抖动怎么解决的

网友:
嘿嘿。这么多人都看出来了!

网友:
病人的渣渣

网友:
一大群人说糊涂话,这个波箱我也有,如果用冰人的尾桨夹这样装却实会装反了,会卡,但楼主用的是飞越的从肉眼上,是装好了的没有干涩,之前我也用过飞越的尾桨夹,装好后虽然是干涩的,很卡。但飞起来还是不抖,只要尾舵机力够,推得动就行。肯定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没干涉的话,怎么装都没事,就算楼主换过来,估计还是一样震,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尾桨夹的摇臂结构和尾中联的长度尺寸决定了白色那个小塑料连杆是该正装或是反装。看LZ的图片,貌似正确。尾巴抖的话,重点检查尾巴各关节处的松紧程度。

网友:
用过这个双退,似乎飞越的桨夹这么安装时正确的,但是用冰人的推力桨夹要反过来装…话说,这个双推也分sport版和pro版把,LZ有没有买错??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个案,我的这个双推倒是没有抖动,但是那个黑的圆盘,中间那条槽,有一侧磨损的很严重,移动的时候到靠近桨夹的一侧会变紧,往波箱跑倒是很顺畅……

网友:
LZ的臂是装对了的。用冰人的桨夹就要反起装。冰人的中联要短些。飞越的中联长些。这样装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冰人的双推有点小干涉,还是alz山寨的鸭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