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初级版 加油门不起飞 目前测试油门加到百分之70

楼主(2013-12-26):
NAZA初级版 加油门不起飞 目前测试油门加到百分之70 飞机还是停止不动 也不起飞 噪音比较大 电池充好了的 重新做了遥控校准 GPS校准 还是不行 加油门不起飞 平时是百分之五十起飞 起飞加油门过百分之五十时候声音跟以前起飞声音不同 声音也比以前大 但是就是不起飞 求大神指点啊  本人纯新手飞NAZA六轴 用天8控

网友A:
电调连接前有没有做油门校准? 如果做了,是不是桨和KV搭配不合理?

网友B:
即是以前同样配置50%能起飞?

请问LZ最近有做过任何固件升級或曾換电调电机吗?

遙控器和飞行模式设定一样?(不會是设定了定高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连接前有没有做油门校准? 如果做了,是不是桨和KV搭配不合理?

桨是用的仿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是以前同样配置50%能起飞?

请问LZ最近有做过任何固件升級或曾換电调电机吗?

没有 我折叠过飞机一段时间 然后拿出来就不能飞了

网友B:
正反槳裝对了吗(还要看轉动方向)? 若裝对了,, 可以试一试当新机一样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折叠过飞机一段时间 然后拿出来就不能飞了

电池充满电存放的吧?是不是电池大肚子了?插上电显,看70%油门JJ飞不起来时,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槳裝对了吗(还要看轉动方向)? 若裝对了,, 可以试一试当新一样重新设置一遍....

I型6轴  135正  246返对吧? 我买了新桨 在试试去先

网友:
泡泡老師说的有理,, 电池电压測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满电存放的吧?是不是电池大肚子了?插上电显,看70%油门JJ飞不起来时,电压是多少?

电池充满存放了五六天大概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充满存放了五六天大概

电池电压16.4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16.4

上JJ照片,或者再去上课。看看什么地方不对了。

网友:
报上配置来啊

网友:
桨装反了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帮顶,应该是装反浆了吧

网友:
描述不清楚,不能分析出原因,不过 把 说明书 详细 读 3遍 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         NAZA说明书 和  控 说明书

网友D:
你会不会桨装反了,电机转反了,嘿嘿,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