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力线的问题.总是调不好!

楼主(2013-12-26):
先上图.大家看看我的电机安装角度要怎么调!加油门就低头.
电机下面垫了一个镙母了.还是低头.最近还把U2飞控升了一下级.平衡横式大油门也会低头.用定高定向就不会低头了.
起飞的时候大油门.拉全杆都擦着地面起飞了.在考虑装起落架呢!
     上次突发奇想.把机载录像搞个最简单的减震.没有想到效果很好.上个视频.起飞时太惊险.

用超清看的话还马马虎虎.4百块钱的记录仪也就只能这个样子了!

网友A:
貌似腰推都有这个毛病,我就是这样活生生炸烂了一架!

网友:
震动解决得不错,调整一下机翼迎角

网友B:
楼主麻烦把视频背景音乐的名字发一下,听着满好听的

网友C:
我只说几点:1.这飞机推力线根本不用改,原装的就能很好飞!2.把飞机全重减到2.2公斤以下!3.起飞手抛的时候务必水平抛出而且用你吃奶的力气水平地抛出注意一定要水平地,绝对不要向上抛!!!!!4.切记不要大油门,你这动力配置已经导致飞机推力过剩了,特别是全油门,设置一下最大油门控制在75%即可!不用怕动力不足!5.把重心配在碳杆所在的地方!
就说这么些,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去感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说几点:1.这飞机推力线根本不用改,原装的就能很好飞!2.把飞机全重减到2.2公斤以下!3.起飞手抛的时候 ...

说的好,应该是重心问题,还有手抛要水平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片我就知道 你是调不好的

网友:
速度快点就好了

网友:
推力线不仅腰推机明显,尾推的更明显。一般来说,腰推机更容易有推力线问题,距离一长,要对准机翼重心那就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把视频背景音乐的名字发一下,听着满好听的

我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子,这类音乐很多,你可以用微信摇一摇,一般的歌曲都可以摇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说几点:1.这飞机推力线根本不用改,原装的就能很好飞!2.把飞机全重减到2.2公斤以下!3.起飞手抛的时候 ...

动力是有点大了,重心调整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张图是第一次装机时搞的,后来改了,就垫了一个镙母,起飞我是找别人抛的,是有点抛不好,现在用的5800MA*2的3S,全重2.6KG,U2飞控有定高定向,一般飞上去就是10A电流飞,用定高定向低头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是有点大了,重心调整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张图是第一次装机时搞的,后来改了,就垫了一个镙母,起飞我 ...

==5800*2?太重了,除非确实要飞很高很远,正常情况下一块就够了。这样的话8A足够飞了~

网友D:
你的最长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最长能飞多久

6KM 单程下来还有3.9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腰推都有这个毛病,我就是这样活生生炸烂了一架!

原来是炸友啊!我的乌鸦就是这么炸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把视频背景音乐的名字发一下,听着满好听的

你用微信摇一摇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把视频背景音乐的名字发一下,听着满好听的

你用微信摇一摇,我摇出来叫法国慢摇(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