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云台和有刷云台。

楼主(2013-12-26):
无刷和有刷是什么意思呀。刚接触有点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A:
我来解释下,解释得不对请后面的拍砖!无刷是指电机中没有碳刷,这样电机使用中发热量不大,可以更加高速的转动。无刷云台的优势是自稳反应速度快,操作俯仰动作顺滑,使拍摄的视频也如丝般顺滑。有刷云台好像一般叫做舵机云台,云台的反应慢,俯仰动作会比较生硬。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
录像用无刷,拍照舵机即可,价格差好多。

网友:
楼主应该知道飞行器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区别吧(不知就看沙发),简单的说无刷云台是用无刷电机做驱动横滚俯仰等,有刷就用舵机或者步进电机吧,沙发说的很好。

网友:
解答不错,但是还是要拍你一砖——"使拍摄的视频也如丝般顺滑"

网友:
簡單說明:
無刷..電機直接驅動(優點、反應***、動作順暢、作用角度大)缺點單價偏高...
有刷..一般為舵機控制、反應速度慢(因要經過齒輪帶動會有所延遲)、動作卡卡的、且角度有所限制!價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释下,解释得不对请后面的拍砖!无刷是指电机中没有碳刷,这样电机使用中发热量不大,可以更 ...

谢谢,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