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12-26):
  新手一枚 ,最近机子不知道为什么,一上电,尾舵机就右满舵 拨动摇杆,打舵到最左边后,松手 会自己挪回最右边。。陀螺仪怎么转都没反应 求解啊。。

网友A:
看看你的遥控器方向舵微调是不是在中间

网友:
锁尾和陀螺调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遥控器方向舵微调是不是在中间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