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试飞,连射两支塑料桨,换碳桨,请问有人正常飞行射碳桨的吗?

楼主(2013-12-26):
我是新手,之前联系用的是塑料桨,夏天用还行,但感觉太软,效率不够。就买了几对碳桨,但一直没有时间去飞,今天去试飞的,想先用塑料桨试试。结果刚一启动,推油还未升空就射了一片桨,从根本断掉了。四轴就翻过来了。我想,可能是冬天了,塑料发脆,这是偶尔事件,再换上没有用过的塑料桨。启动,又发生同样的事。幸亏都没有升空,只是把机子弄翻过来,没有什么损失。
后来全部换成碳桨,才得以爽飞,呵呵。

有了这次事情之后,心里后怕呀。有两个问题想问各位兄弟:
1、用碳桨有射桨的吗?概率高吗?
2、六轴或八轴,即使射了一片桨也能迫降?

谢谢!

网友:
效率和桨形有关,同材质的关系不大
能不能迫降要看飞控是否支持,还有当时的天气情况,载重情况

网友:
一看就是用的那种彩色浆..那玩意就算再空气里放时间久了都会变的脆弱不堪

楼主:
是灰色的1047桨,大疆的450机架,NAZA-V1飞控

楼主:
之前飞固定翼,用的全是仿马刀桨或者银燕黑色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网友:
一直用塑料浆,从未射过,飞行之前切记要检查桨叶根部,炸之后残存的桨叶也要检查

网友:
热熔胶夏天软的怎么弄都不断,现在冬天我们这边十几度,小幅度一掰就断了。应该用的材料差不多吧

网友A:
换木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木桨吧。

之前用的是1047桨,现在准备换电机用1260桨,这么小的正反桨没有木头的吧?对了,不知道碳纤维桨和木浆两个相比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1047桨,现在准备换电机用1260桨,这么小的正反桨没有木头的吧?对了,不知道碳纤维桨和木浆两 ...

木桨最小有1045,貌似1260是固定翼用的吧,450用1045、1047,最大用1147吧,木桨抗冻抗炸,桨效比碳桨低一点点,比较稳一些。我这里快—10了,一直用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桨最小有1045,貌似1260是固定翼用的吧,450用1045、1047,最大用1147吧,木桨抗冻抗炸,桨效比碳桨低一 ...

对,450机架用不了12寸桨,我正准备换机架和电机。用朗宇V2216KV800的电机,六轴。只要碳桨不容易断,我就用碳桨了。毕竟做的人多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450机架用不了12寸桨,我正准备换机架和电机。用朗宇V2216KV800的电机,六轴。只要碳桨不容易断,我就 ...

550以上六轴建议3508或4215,如果后期上FPV或航拍2216貌似压力山大。

网友:
碳桨除非质量差到极点了

网友:
长这么大没射过桨的路过……

网友B:
从根部断估计是你拧螺旋桨太紧了,加上天气太冷,塑料变脆造成。

网友:
1、用碳桨有射桨的吗?概率高吗?

没用过 不做评论 只用过彩色桨 和 apc的 仿

2、六轴或八轴,即使射了一片桨也能迫降?

我用玉兔飞控  询问技术支持后 得知 有自稳的飞控 6轴以上 即使是身寸了一个桨 或者其中一个电机停转 只要操作得当 都可以逼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以上六轴建议3508或4215,如果后期上FPV或航拍2216貌似压力山大。

谢谢提醒。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考虑了两方面原因,所以想用这个六轴V2216做个过渡机型吧,毕竟我飞多轴是个新手,是自娱自乐,不太求航拍的效果,只要比原来的固定翼拍得好点就行,另一方面我有好几个用过几次和没有用过的好盈天行者20A电调,也有十几块3S2200-2650的新电池。上3508或者4215,我手上这些东西就不合适。所以,先过渡一下吧。以后根据需要再上好些的设备。

对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朗宇公布的数据可靠的话,按数据上说单颗电机在拉力680g是力效有11.93,跟其他电机差别不大。如果六颗电机就有4KG左右的拉力,而我只想装个2公斤多一点的机器,应该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根部断估计是你拧螺旋桨太紧了,加上天气太冷,塑料变脆造成。

看来射桨对各位来说是小概率事件。
你分析得对,估计是螺丝拧得太紧加上气温低。因为我担心,螺丝被反转送,所以用力比较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考虑了两方面原因,所以想用这个六轴V2216做个过渡机型吧,毕竟我飞多 ...

双电并联够用了,单电航时上不去,挂狗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4-03-06):
多轴用桨有别于固定翼,首先它是低速桨,又要求惯量小,响应快,因此桨型比较薄,再有就是工作环境复杂,转速变换频繁(由飞控给出的控制信号,远远高于手动频率),六轴以下冗余量几乎为零,也就是一旦有一轴射桨必摔无疑.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一般APC的多轴用桨200个起落(约50小时)无论有无损坏都应该及时更换,碳纤桨的更换周期应该更短约150个起落(约40个小时).之前我曾经历过碳桨射桨事故,在空中断裂的部位是距安装孔两厘米左右的位置,断口很齐,应该是在高频震动下疲劳所致.

网友C:
不是吧,碳桨也断?

网友D:
好可怕 估计天气太干炒

网友E:
换木浆吧

网友F:
桨软并不一定不好,APC的桨也是塑料的但是就很好,当然必须是正品进口的,你的电机安装的是否水平?

网友G(2014-04-07):
用APC仿的,未见过射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