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各位大神、大哥,请帮小弟个忙

楼主(2013-12-26):
小弟多轴新手,现玩固定翼,最近对多轴有着浓厚的兴趣,有很多问题不明白,请各位大神,大哥给点指导!
以后想干专业航拍,但是现在新接触多轴有很多迷茫的问题:
1、目前练手,买了个550的机架,在相关配置上,该如何选择,比如电机什么品牌,KV,桨叶、以及电调
2、飞控选择的是WKM,在设置上有什么相关注意
3、只练习,不挂云台等在飞行调试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4、电池买多大的?几S的?
如果有相关的帖子麻烦各位哥哥给下

小弟在这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下,关于飞控,WKM7199送地面站是否有用?还是单独买飞控?

网友:
我看还是在论坛先学习吧。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扫扫盲。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关于飞控,WKM7199送地面站是否有用?还是单独买飞控?

有米   练手就上全套的wkm啊

网友:
还是先潜水吧

网友:
也是新手  麻烦那位朋友给个泡泡老师的视频连接,谢谢

网友:
先别急着上设备,潜水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 多旋翼飞控的使用合集,更新,有玉兔、APM、KK、FF、MWC、DJI、零度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 ...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

网友:
我看你先买一个迷你的先练手,完后一步到位,要想好专业航拍,你所选的机架电机还有螺旋浆以后升级没有一样能用飞控除外。

网友:
用WKM的飞控练手··太土豪了吧

网友:
楼上的哥们都说的差不多了,提醒一句,注意安全,人少的地方玩

网友:
多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看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