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音频FM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能否调制/解调PPM信号

楼主(2013-12-26):
大家好,小弟想自制航模遥控器

航模用的遥控器,将遥控器的各个摇杆进行编码,组成PPM信号,PPM信号作为调制信号加载FM发射模块上。
航模用的接收机,FM接收模块(高级一点的是二次变频)输出PPM,再有解码模块解析出各个通道的长度。

我想自制遥控器,但是总所周知,高频模块对普通的电子工程师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想用现成的模块,网上有很多便宜的FM发射/接收的模块,主要是给语音信号使用的,
请问这些FM发射能调制PPM信号,并且这些FM的接收能正常解调出出PPM信号吗?

网友A:
既然你知道调制和解调两个概念,就应该明白无论是am还是fm都是能实现的,只是实现的难度和效果罢了,折腾半天,不如2.4g简单,周期短,可靠性高

网友:
完全可行。楼主可以尝试哈

网友:
还不如用无线模块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知道调制和解调两个概念,就应该明白无论是am还是fm都是能实现的,只是实现的难度和效果罢了,折腾半 ...

那能当图传用吗?比如把aV插在Fm上当声音发回来。这头用收音机音频输出接电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能当图传用吗?比如把aV插在Fm上当声音发回来。这头用收音机音频输出接电视。

打个比方,声音能传递信息,你在这边喊一组数字,你朋友在远处就能还原出来,这就是依靠媒介的调制和解调,但是给你一张照片,你能喊出来让你朋友听到还原出照片不?当然也有办法,把图片切分成一万小块,每喊一句只传递一个方块的颜色,喊一万次你朋友也能还原出照片来,这就是像素点的概念,但是你累不累?速度慢不慢?效率低不低?这么解释够明白了吧?

网友:
可以,不过既然都想到自制了,不如选用2.4G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牛,我想利用现成PPM解码模块的。
2.4G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声音能传递信息,你在这边喊一组数字,你朋友在远处就能还原出来,这就是依靠媒介的调制和解调 ...

我用耳机听了下Av信号,是乱码声,应该会可以用高频Fm传给显示器

网友:
要是手上有FM的,可以直接做,如果是买板子,还不如直接入手2.4G的呢

网友:
不如直接入手2.4G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找机会用对讲机改来试试。

网友C:
用现成的对讲机是会有问题的,它只允许 300Hz ~ 3KHz 的讯号传输通过。
PPM 是 20mS 的讯号转成频率是 50Hz,会先被对讲机内部的滤波电路给滤掉了。
对讲机是使用 PLL 回路来固定与改变频道,低频的信号一定要滤掉否则就会影响 PLL 回路使频率失去锁定。

要找 FSK 或 DCFM 的发射线路来用,或是用 AM 方式,当然用 UHF 或 2.4G 模组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4-01-26):
正在玩弄蓝牙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现成的对讲机是会有问题的,它只允许 300Hz ~ 3KHz 的讯号传输通过。PPM 是 20mS 的讯号转成频率是 50Hz ...

20ms不是只有一个脉冲,假设是6个通道 这个20ms里应该有6个脉冲 频率就是300hz吧,用对讲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考虑长发射 功率管能不能坚持,还有就是 输入输出回路要做改进。以前的72M那些控的高频信号都是用的调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