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打转是什么原因?有图有视频!问题已找到!希望大疆引起重视!

楼主(2013-12-26):
最近安装了大疆的5D云台。。单电池起飞重量8.6kg,飞行时间9分钟。双电池起飞重量10.1kg,飞行时间16分钟。但是在飞行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个问题,双电池飞行航线的时候偏航,而且松杆停不住,如果是悬停过一会儿就在原地打转,就像刷锅,而且圈划越大。我的飞行器设计是可以单电池也可以双电池工作,单电池飞行的时候挂在后面,重量经过配平的,双电池的时候将第二块电池安装在上面中间部位,不影响飞行器整体的配平。但为什么双电池就要打转呢?我分析是不是因为飞行器的重心升高了,所以导致IMU和GPS工作不正常?求大疆工程师及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顺便赞一下大疆的5D云台,拍出来的画面太棒了,非常的稳!!!上图

网友:
参见说明书 -马桶效应  呵呵  重量变化大 指向偏差转一下 指南针就ok了

楼主:
经过一系列的试飞,问题终于找到了!!!希望大疆引起重视,最好写进说明书手册的注意事项!!!
楼上说的问题我一开始也想到了,不过我想的更深刻些。首先是我想到是负载变重了,引起飞行器不稳定,后来想到应该是加装了上面的电池以后重心发生了改变,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应该通过调整飞控系统的IMU和GPS的参数。然后在一系列的试飞中我发现了问题,用下面的电池飞没有问题,用上面的电池飞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原来啊!是我的动力线是个圆圈,加上大电流过后形成了磁场,干扰了GPS的正常工作(可参见上图)。有视频为证喔!当飞行器悬停的时候电流平稳,不是很大,Gps将就还能工作,一但推油爬升或是航线,电流突然增大,形成强磁场,在IOSD上可以清楚的反映,在GPS模式的时候悬停,一但推油门GPS模式立即自动改为ATT模式,所以在上午的飞行中发现飞行器不能走直线是因为当时实际上系统不断的在ATT和GPS模式间不停的切换造成的。现在我已改了线路,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明天空了上视频。

网友:
IMU减震做的不好,机架震动大,电池离GPS太近,BB响尤其离GPS太近,小心坠机。自装八轴飞起来很容易,但细节处理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坠机。

网友:
GPS和电池太近了,会干扰的

网友:
  看图感觉不靠谱······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的确不错,这套机架很多细节的确不是很到位,但当时市面上能用的现成的产品很少,就连集线器都没有,全靠手工焊接安装。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好,托大家的福,已经安全飞行了300多个起落。继续......加油......

网友:
指南针受干扰严重的话会直接导致飞机姿态错乱,甚至炸机。

网友:
电池与指南针距离太近 必定会受到干扰

网友:
转的很圆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
楼主,请不要将电池这样放在靠近GPS的地方, 这样很容易对GPS 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