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配120A电调,行吗?

楼主(2013-12-26):
亚拓700E新春活动,送2块电池,低压版和高压版套装都是配的120A的凤凰EDGE电调,没飞过700,不知道够用不?会不会飞保护?
还有请教一下低压版够用了不?还是直接买HV的?入魔一年了,技术不咋的,想体验下700级。

网友:
路过顶下,等下楼下解答

网友:
套机里的还帕不够!!

网友:
低压和高压的区别是舵机使用的是6V电压和使用8.2V电压的区别

网友A:
LZ这一问,让我想起个问题,高压版的舵机原厂是配的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一问,让我想起个问题,高压版的舵机原厂是配的什么供电

高压版就是直接用2S接收电,没有UBEC

网友B:
700暴力3D下瞬間電流剛好120~160a  超暴力有時達220Amp

网友:
电调的大小要根据你所使用的电机以及飞行风格以及电池组的电压,手法来决定,比如采用800Mx,持续功率5000W,瞬间峰值10000W(具体数字记不清了),那么采用130A电调,12S电池组,电调在不过流的情况下就是130A×50.1V=6513w(保持同样的输出功率,随着电压下降,电流会增大),可以看出130A电调是可以满足800Mx的,但如果飞行动作和手法都很暴力,就要看电调瞬间过流的最大承受力和时间能不能满足你的飞行。

网友:
不放心的话,电调后置!

网友:
700心中的神话 啊

网友:
700肯定用高压12S,不可能6S的
低压高压只是针对舵机而言

网友C:
没问题的120A完全够,700最大电流也就是瞬间130A-150A左右,正常飞行在90A这样。HV是指舵机高压可以直接用7.4V电池做接收电,预算够的话上HV不如上800E PRO 春节也是特价送电池,配置高多了850MX 160A 全新高压舵机,梦幻配置

网友:
当然够用,,除非你从头到尾都非常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暴力3D下瞬間電流剛好120~160a  超暴力有時達220Amp

難說...***120A 的BBQ 常有發生.
倒是用好淫沒聽過會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120A完全够,700最大电流也就是瞬间130A-150A左右,正常飞行在90A这样。HV是指舵机高压可以直接用7 ...

600E 我最高記錄是133A @ 35C 3300MAH 電池  +/-13.5度
又不是很暴力的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120A完全够,700最大电流也就是瞬间130A-150A左右,正常飞行在90A这样。HV是指舵机高压可以直接用7 ...

很中肯!

网友:
看手法,如果新手只会死命顶螺距的话 最好还是160+比较安全
正常3d飞行,最大电流也就是飚到160左右,瞬间的
120配800mx完全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