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phantom 2 的电池,关心的一起来看看

楼主(2013-12-26):
phantom 2 的各种优点已经赚足了眼球,不少已有 phantom 1 的改装高手们都纷纷贱卖购入。
但是它的电池,也是许多潜在用户驻足观望的一个因素。
先说说它的电池的优缺点。
缺点:(欢迎补充
  • 不能复用现有资源
  • 不能大电流快充
  • 不能多块一起并充
  • 不能使用bb 器***查看电芯信息
  • 不能用于其它飞行器
  • 不能在危机时刻,给汽车电瓶充电
  • 不能通过小附件给手机等设备充电
  • 不能在充满电后,因故取消飞行计划时,安全***放电至存储电压
  • 价格昂贵,不比容量,wh,单论 电池 ,已经贵过电脑电池,汽车电瓶

优点:(欢迎补充
  • 普通用户使用简单,无需了解XT 插头
  • 安装、拆卸快捷
  • 安装更紧固,减少飞行中的震动
  • 自带芯片,可以更好的掌握电池信息,循环次数
  • 自带芯片保护,可以有效防止过充、过放
  • 自带指示,可以大致了解剩余能量
  • 新的盈利点

估计一整套的校验电路都做在电池,主板,飞控里,想要破解或者山寨也非易事;大多数玩家只能观望。
如果 dji 能扬长避短,再发布一款电池适配盒,相信一定能促进 phantom 2 & phantom vision 的销量。
电池适配盒的定价可以自行根据盈利预计制定,这样也不会过多损失利润。
电池适配盒的功能可以设计为:
  • 允许用户插入5000mah 以内的电池
  • 可以通过盒内的 xt与平衡头接口与普通电池连接,实现现有功能(充电、放电、查看、统计等)
  • 盒子外形,接口与现有电池完全一样

网友:
好主意!DJI来看看

网友:
买不起更多的电池,所以不敢入精灵2,只能继续观望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把电池里面的芯片拆出来,直接接在主板电源线上,探测线也接上,插头换成XT60什么,接上平衡线,这样估计也一样检查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把电池里面的芯片拆出来,直接接在主板电源线上,探测线也接上,插头换成XT60什么,接上平衡线, ...

dji 敢推出这款电池,一定做足了功课,估计这种简单暴力改法无法生效。

网友:
这就是垄断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把电池里面的芯片拆出来,直接接在主板电源线上,探测线也接上,插头换成XT60什么,接上平衡线, ...

hehehehehhe……太牛了

网友:
我感觉Dji这样做很小气,一个电池还进行了所谓的“加密”

用电池的行业这么 手机、电动车、笔记本电脑等。那一行有过对电池“加密”的先例?

如果说对电池加密是为了安全,但以前(vision的最初固件)探针失灵飞机直接放下掉怎么解释? 这样很安全吗?

难道让副厂生产电池能让你们少赚很多钱吗? 一块电池近一千元.... 充放200次左右,每次飞行仅电池成本就5元,这样很有助于Dji的发展吗?

网友:
价钱贵点我不是很大意见,毕竟崇尚技术,技术是值钱的,但是你没法放电这个就是考虑不周了,试过计划下午去飞行,上午充好电,突然单位说下午要开会,飞行计划搁浅,你说这电我怎么放掉好呢,如果在家里悬停得姿态选20分钟我不是傻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 敢推出这款电池,一定做足了功课,估计这种简单暴力改法无法生效。

这个dji还真防不了!

网友:
代表我方提出嚴正交涉議以表示強烈不滿, 嚴重抗議此等做法並作出嚴厲譴責          ( 新的盈利点 )...這個說法應該歸納為 优点 還是 缺点 較為貼切妥當呢?  頂一個

网友:
不知道大疆真的是否考虑过,不说电池有多贵多黑,5iMX 我爱模型充电还要我们1个电池1个电池的充 5iMX 我爱模型那个s                b想出来的

网友B:
副厂电池马上就出来,芯片已被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副厂电池马上就出来,芯片已被破~

楼上有消息不?还是在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消息不?还是在吹水?

论坛的VIP商家和我说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只说芯片已经被破解,现在在开磨具做电池外壳~广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厂电池马上就出来,芯片已被破~

无论怎样,dji 如果率先推出个盒子,应该仍然占据优势,毕竟大多数人有原厂情结。

网友:
我碰到的一个很有趣的防盗技术,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年买了一台kawasaki super sherpa摩托车,停在办公室门口,被小偷拿钢条把钥匙孔捅坏了,买不到配件,就只好买了一个国产的锁头,位置正好,安上去,接好线,就是打不着车。

后来暴力破拆了原车锁,发现在点火开关盘上,有一个小电阻。

后来我就不用钥匙了,只用这只电阻点钥匙。

再后来,发现用这一招的不只是摩托车,还有些买得很贵的手机,不用原装充电器就不好好充电,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