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电机咯====

楼主(2013-12-26):
  近日,飞越690搭载的恒力4225电机,好盈铂金30A。1238的桨。第一次出现烧电机现象,在空中简单做姿态左右前后移动动作后,电机停转,电调没问题。检查后,应该是恒力电机的故障,更换新电机一枚。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带上收拾好的JJ,GPS正常,遥控正常,地面调试木有问题。
  起飞后,GPS信号正常,订钉子也多不错的,正常航线飞行无误。问题还是依旧前后左右姿态移动,和上次一样,电机被烧,关油门,后面,你懂的。

  本地温度13度,没有雾霾,风力在2级。抗风性5级以下没问题,原来已经测试过了。
  请各位魔友,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谢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一下吧~

楼主:
求解答啊
桨叶是安装好了,就算没安装好,最多也是射桨,也不会导致电机停转
电机轴承也是OK的。
不会是天气变冷了,外壳冷缩了吧?我们这里10度啊,还不是东北那边朋友零下多少多少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答啊
桨叶是安装好了,就算没安装好,最多也是射桨,也不会导致电机停转
电机轴承也是OK的。

我有一次也莫名其妙的烧了个电机..不过那个是朗宇的

网友:
你在论坛里面搜一搜堵转什么的大概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堵转什么的不懂,但不知道会不会被螺丝捅了电机线短路了。

网友:
我也烧过, 2次都是没起飞冒烟。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不好说......
不敢妄言!

网友A:
请问 LZ,, 电机是多少KV的?  还有,, 安裝电机的螺絲多長? 电机是停轉后回到地面能像沒事一样再能轉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帮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
太奇葩了,电机都能烧,里面绕的全是铜丝啊,那家伙除非短路、外力使他破皮、电调故障、进杂物或其他原因堵转。是不会坏的啊。你自己对着这个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LZ,, 电机是多少KV的?  还有,, 安裝电机的螺絲多長? 电机是停轉后回到地面能像沒事一样再能轉吗?

390KV的,螺丝不会桶到电机去。
停转后,第二次通电后,在原地测试,还是卡顿卡顿的转,不能原来没出事之前相比

楼主:
本周第二次烧电机,明天周5一定要去买彩票

网友:
是槳太小了堵轉吧.........请问LZ用几S的电?  390KV可用更大的槳....

网友:
卡顿卡顿,预测是虚焊,楼主检查一下吧

网友:
接触不良。。还有电机 本身问题。需要手动 转动几下 然后推油门 到最高点。。听声音是不是正常 ,如果发现声音不对。那有可能电调跟电机发生问题,需要设置电调、

楼主:
我用的6S 5200MAH的电池,木有问题,一直都是这类型的电池,1238的桨叶

会不会和我现在电池放电C数太大有关系了,应该不会吧,原来用的25C,30C的,现在是暴力飞行的50C和60C的,当然可能是电池标虚高了的哈。
不过这个50C和60C电池也爽飞了好几次了。有问题的话,应该第一次就会出现吧

难道是低温掉锡了?前两三个月一直都在飞啊,也做过原地姿态左右前后***推杆的动作,没什么异样啊。

在找到问题前,换新电机,俺再也不敢大动作了,老老实实航线低速飞行吧,苦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6S 5200MAH的电池,木有问题,一直都是这类型的电池,1238的桨叶

会不会和我现在电池放电C数太大有 ...

烧掉的电机是挂在同一个电调上的?电调故障了? LZ可以再用好电机挂上去试

楼主:
不是同一个电调,我用的好盈铂金30A的,也不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啊

而且关键原来一直爽飞。

只能再悲催的挂新电机上去试试正常飞行了。
低温,确实不可靠的说,我们这里5-10多度,又不是5度以下,四川地区都不能飞的话,那全国很多地方都莫法飞了嘛,最多也就是巡航时间短了,也不会烧电机嘛

楼主:
就这么沉了?
经过最近的总结,明白了一个道理
恒力电机效率高,不过暴力飞行会出现堵转
正常航线低速飞行就不得出问题。

网友B:
进角及频率pwm设定过高,烧电机没商量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没有雾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及频率pwm设定过高,烧电机没商量

好吧,兄弟,如你所说的话,那我应该用设置卡重新调试下?能否PM我,给个数据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兄弟,如你所说的话,那我应该用设置卡重新调试下?能否PM我,给个数据学习下

铂金预设进角15度 pwm 12khz 改设进角3.5或7.5 ,pwm 8khz试试

网友:
我用TM3510和郎宇2212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