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四轴可以用D7E控,以加装911高频头

楼主(2013-12-26):
如题,我知道X4好像是可以,不知道山寨的行不行。
还有些是需要加装2401高频头的。

网友A:
NRF24L01高频头:伟力V252/V202/V2*2、金星达385、迪飞达F180,你就问掌柜,和金星达385遥控通用的,都可以。估计有很多都是贴牌的,都可控。

911的高频头:伟力的V9*9四轴系列都可以,不过飞行效果比V2*2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高频头:伟力V252/V202/V2*2、金星达385、迪飞达F180,你就问掌柜,和金星达385遥控通用的,都可以 ...

加装NRF24L01没啥问题,不过需要刷suv大的固件,鸟语实在是蛋疼。
如果用G大的固件,就只有伟力的9xx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高频头:伟力V252/V202/V2*2、金星达385、迪飞达F180,你就问掌柜,和金星达385遥控通用的,都可以 ...

还有种办法就是X6 240,兔斯基,之类的,不过需要自己调试,配件也不好搞,加个山寨6100接收就可以了吧。
X4好像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我就是用D7E飞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7051057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我就是用D7E飞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35.ibzTjB&id= ...

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