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货花接线图——打孔试验成功!

楼主(2013-12-26):
*宝买的50w25Ω电阻和 450v 40uf无极性电容,电源也是电瓶车充电器,48v20ah的,不过还没到手。按坛里的图接了下,大家帮看看这样接线对吗?
今天朋友把充电器送来了,用锯条打个孔试了下,怎么说呢,就算成功了吧!原本临时拼凑的给进机构根本没起作用,索性就不用了。整个打孔过程就是用手动一上一下调整距离的,(类似于操作发报机一样的),手一向下听"嗞“的一声,同时产生火花,然后抬起一点,然后再向下、再抬起,如此循环···。断断续续打了半个多小时,结果打出个椭圆形的孔,也没打孔时间、放电啥的数据统计。哈哈不管怎么说,电路方面算是过关了,下一步准备再改进微给进了
因为是手动调整给进,几乎每次放电都是一次短路,打孔二十几分钟时,用手碰了下电阻,发热很厉害,不过还算扛得住对电源没影响,电容也没温度
最后再说下,不要一直盯着火花看,这东西个人觉得跟电弧焊差不多,时间长了眼难受。本人亲历,因为我是听声音看火花来调整间距的

网友A:
兄弟如果成功了告诉一声啊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这东西太容易做了

网友C:
1,电阻太大,10欧、甚至5欧的即可;
2,电容太大,20uf的即可
3, 线路正确;

网友:
关键是进给机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电阻太大,10欧、甚至5欧的即可;
2,电容太大,20uf的即可
3, 线路正确;

25欧不正好吗?电源的电流一般在2A左右,电压60V,25欧都有点小。如果5欧10欧的话电流会达到10A左右必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如果成功了告诉一声啊

嗯嗯,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这东西太容易做了

哈哈,也是。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而且还是带电的,所以小心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阻太大,10欧、甚至5欧的即可;
2,电容太大,20uf的即可
3, 线路正确;

多谢指点,我这个就先实验下,能成功最好,不行再按兄的说法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欧不正好吗?电源的电流一般在2A左右,电压60V,25欧都有点小。如果5欧10欧的话电流会达到10A左右必烧电 ...

多谢指点,改天接上电测试下,25欧的小的话我就先用两个试试,速度啥的都无所谓。因为不常用或者说长期的不用,偶尔用一次救急就行。安全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欧不正好吗?电源的电流一般在2A左右,电压60V,25欧都有点小。如果5欧10欧的话电流会达到10A左右必烧电 ...

你说的是长时间短路的情况下25欧的电阻正好,但是,电火花不是在长期短路的情况下工作的,瞬时的过电流没事,电阻小些频率高,电流大,蚀刻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欧不正好吗?电源的电流一般在2A左右,电压60V,25欧都有点小。如果5欧10欧的话电流会达到10A左右必烧电 ...

1、电源电压是48V
2、如用10欧电阻,尖峰电流4.8A,但所用电容是40uf,
    而电源滤波电容上千微法,是它的几十倍, 火花电容
    很快充上电,电流很快下降,平均电流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电源电压是48V
2、如用10欧电阻,尖峰电流4.8A,但所用电容是40uf,
    而电源滤波电容上千微法,是 ...

恩 您说的是对的 我是电子小白  。但是我实测48V的充电器,输出电压是60V

网友F:
测试成功的话,我也整一套,等待测试

网友G:
支持楼主,等待测试,快点上图

网友H:
支持楼主   我也是电子小白   成功后能分享!!!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如果成功了告诉一声啊

多谢关注,打孔实验算成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成功的话,我也整一套,等待测试

多谢关注,打孔实验算成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等待测试,快点上图

多谢关注,打孔实验算成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   我也是电子小白   成功后能分享!!!谢谢楼主

多谢关注,打孔实验算成功了吧

网友I:
这个结构简单啊,等成功报告

网友J:
是不是脉冲电流都行?也就是放电~停止~放电~停止…………不断循环?

网友H:
这个结构简单啊,等成功详细报告

网友K:
关键是自动进给啊

网友:
学习一下,等成功报告。

网友:
支持楼主,等待测试,快点上图,上技术参数,好让小白的大伙搞套简单的电火花应急,谢谢

网友L:
进给电极用的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结构简单啊,等成功报告

发这个贴在钢锯条上打的孔,按照当初采购的电阻、电容和接线。电路就算成功了吧,下一步就是做微给进了,属于机械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结构简单啊,等成功详细报告

这个跟论坛大侠学的,电路都是这么链接的,在锯条上打的孔,因为手动虽然不规范,但电路方面算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进给电极用的什么啊?

电线里的铜线 大概2mm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键是自动进给啊

自动就算了,毕竟是“以防不时之需”用的,可能一年半载的也不定用一次,不是靠他搞生产加工的,所以搞搞微手动给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结构简单啊,等成功详细报告

发这个贴在钢锯条上打的孔,按照当初采购的电阻、电容和接线。电路就算成功了吧,下一步就是做微给进了,属于机械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脉冲电流都行?也就是放电~停止~放电~停止…………不断循环?

这个也不太懂,照猫画虎的跟论坛大侠学的,电路都是这么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