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三d打印pla材质脚架~分离式全可单独更换,重量1.3G多~完工!

楼主(2013-12-26):
刚开始玩mcpx第一个diy的配件就是脚架,一开始材料跟加工有限制,一直到有coolmao帮忙雕刻脚架板,后来折腾3d打印脚支架,但是太脆了一炸就断~不是支架断就是脚架柱断。
这是3d打印的支架跟电池仓,电池仓的松紧度正好

以下复合式脚架的3d图片,支架以红色1mm玻板雕刻、绿色是2mm尼龙螺丝、紫色连接件是3d打印、电池仓小修了下~减重

网友:
lz做出来的东东有没有在卖,老有新东东...好想要...

楼主:
下午发现螺丝头画的太小电池仓后移会卡,顺便把电池仓再减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

呵呵~只是爱折腾,想把心中的设计弄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漂亮了

呵呵~还要等实际测试过重量跟耐炸,预计重量少不会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还要等实际测试过重量跟耐炸,预计重量少不会很多

感觉脚上两片玻纤很单薄啊,1米掉下来会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脚上两片玻纤很单薄啊,1米掉下来会不会有事

可以用一片0点5的或是直上1mm的,东西都不断代表泄力到别处去了,强度要适中,再来是更换性、成本、重量~支架板、脚板断都是小问题成本低(玻板来说),打印的连接件成本也低~也是我觉得最容易伤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一片0点5的或是直上1mm的,东西都不断代表泄力到别处去了,强度要适中,再来是更换性、成本、重量 ...

用来用去我还是觉得原厂的塑料最好了,一体的电池仓,但是自己折腾出的结构很有成就感,我觉得不上碳纤机身了,接着修改上次的机身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用去我还是觉得原厂的塑料最好了,一体的电池仓,但是自己折腾出的结构很有成就感,我觉得不上碳纤机 ...

原厂或是fbl100的也不错用啦!只是这脚架好看些~个人喜好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或是fbl100的也不错用啦!只是这脚架好看些~个人喜好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
我po的這種~不好固定~用螺絲固定...太用力就斷頭~~ 還有這兩片很容易斷

楼主:
这是mh的下面是1.2螺丝~应该不容易断的,左边是1mm的确不能太用力,我把它攻丝成1.2的就解决了。

如果是1.2的断建议你换其他牌子的试试,或是攻丝成1.4

后侧板我自已有画图雕刻~有需要的话跟我拿图纸(dxf或dwg的)
另外bolt也有出单卖的机身尾座跟mh是通用的,我买了一个还不错。

网友(2014-02-21):
顶起,画得真不错,心情件

网友:
设计的不错,机械感很强

楼主(2014-05-12):
这段时间工作忙又遇到搬家,3d打印pla材质的脚架,经过几版的减重,虽然最轻的是一点二克,还是无法达到原厂一体脚架的0点9克,在考虑到强度、美观、分离易更换的原则下,选用脚板厚一点6mm

试印过1mm、2mm、1点2mm、1点4mm,1点6mm,其中1mm的重量1点2克但有点软(比原厂的硬一点),2mm太硬而1.2、1.4 、1.6三种厚度重量差不到0点2克,所以最后选用1.6MM厚度的脚板,其他脚支架、电池仓也是考虑到重量跟强度都已经减到极限了,以下看图。

最后总整里下
这是b牌的金属脚支架(两支约0.54克)、电池仓约0.68克

3d打印pla材质,脚支架0.24克、电池仓0.73克

楼主:
最后定案~脚板厚度1.6MM,重量约1.3克多,全部可更换兼容碳纤脚板。

脚板厚1.6MM

脚板厚1MM

之前的几个版本大合照!

网友D:
建议用碳纤棒来拼装,像ESKY004老版权那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碳纤棒来拼装,像ESKY004老版权那样。

我觉得那样更好 再耐炸的东西也会坏的  但是用纤维杆拼装的话  那几乎就没啥成本了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那样更好 再耐炸的东西也会坏的  但是用纤维杆拼装的话  那几乎就没啥成本了 期待

用碳棒作并不是不可以,已经有朋友用3d打印sla作出ncpx的脚架,我也想过这样的设计,但主要门槛在打印的材质。使用碳棒后炸断碳棒的机会几乎等于0,如果碳棒炸的断飞机其他部份肯定烂光了,在我折腾mcpx这么久了,耐炸不等于好,在一般情况下炸机,碳棒是不会断的但是碳棒跟碳棒的连接件,以sla打印来说太脆了~小炸必断。

如果用pla打印,结构上要修改才能打印后期的手工整修太费时间,所以我采另一种方或,在打印后手工切修最少,重量跟强度平衡,再加上要能单独更换。

虽然目前还没有试飞,以手压测试强度已经高于原厂或副厂的一体脚架,喜欢碳脚板的人可以自行更换,脚架全部的配件都可以跟市面的金属脚架通用~重量又轻。

接下来会寄几个给朋友试飞,我还要接著折腾四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碳棒作并不是不可以,已经有朋友用3d打印sla作出ncpx的脚架,我也想过这样的设计,但主要门槛在打印 ...

碳棒不容易断。能否设计成一炸就散架的碳棒组合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棒不容易断。能否设计成一炸就散架的碳棒组合结构呢?

以sla材质来说~如果炸到散架~连接件也断了,之前sla打印的脚支架,小小降落就断了,sla打印空圆柱厚度可以薄到1mm,但pla打印的要求限制太多,而且有变型的问题,圆孔垂直朝上打印后变型小,但如果圆孔是水平的~变型很大,还有pla打印要考虑支撑的问题,因为sla跟pla的打印成型方或不同。

网友:
弄成蚊帐支架那样的,碳棒穿起来,只打印连接碳棒的那部分,就像御临天下做的那个ncpx脚架,现在大四轴就流行那种

楼主:
补上几张近拍的细节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上几张近拍的细节图

近看的话、、好毛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看的话、、好毛糙啊、、

呵呵~是的,这是3d打印pla材质的关系,店家很热心帮我用0点05的层高打印多花了不少时间打印,拉丝已经很少了,但电池仓用0点05打印效果不好,还是用0点1层高打印拉丝就很多~不过电池仓只要清除螺丝孔其他清不清都不影响的,而且打印成本低一分价格一分要求跟金属脚架相比已经便宜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