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 问题,朋友们帮看一下,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13-12-26):
今天OSD突然出问题了,5.8图传没有问题,视频信号进图传可以传输成功,但信号尽了OSD后再出来进图传,接收端就显示无信号,所有连线都没有问题,是一个一个检查过了,连接方法也没错,前两天泡泡老师帮画的接线图,使用过很正常,但今天突然就显示无信号。而且OSD是绿灯闪烁,并且进行过OSD的固件更新也可以更新,就是显示无信号。大家帮忙分析下,如何处理,最次是返给大疆修,但我想问一下,一般网上买的大疆的产品,如果维修是怎样一个流程,谢谢大家帮忙哦!

网友A:
我的一个mini OSD配鹰眼也是这样的问题。一次都没成功。卖家说是相机制式问题,后来升级了固件,还是出不来。OSD指示灯表示工作。但图传就是收不到信号,没办法也只好退了。。我是全新的都有这样的问题。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mini OSD配鹰眼也是这样的问题。一次都没成功。卖家说是相机制式问题,后来升级了固件,还是出不来 ...

我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的是一个小摄像头,不是相机,而且前几天是好用的啊,昨天突然不好使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的是一个小摄像头,不是相机,而且前几天是好用的啊,昨天突然不好使了,不知道 ...

以后提问,最好上图,光说不练,找不到原因,懒的回答。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提问题的都懒,那大家更懒得回答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最好上图,光说不练,找不到原因,懒的回答。

哈哈,老师嫌弃我了,有问题的Osd已经寄回Happy了,不是我懒啊,我这两天把那么几根线已经焊了好几遍,挨个的检查啊,都要郁闷了,最后只能判断是osd自己的问题,所以寄回了。

网友B: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二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申请加精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师嫌弃我了,有问题的Osd已经寄回Happy了,不是我懒啊,我这两天把那么几根线已经焊了好几遍,挨 ...

什么时候寄出的?等你的OSD到店里,我亲自过去看看,到底是OSD坏,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寄出的?等你的OSD到店里,我亲自过去看看,到底是OSD坏,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哈哈,谢谢泡泡老师,我把线也寄过去了,你帮看一下有问题没吧,感谢!☺️

27号寄出的,我的ID名中有heihhh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泡泡老师,我把线也寄过去了,你帮看一下有问题没吧,感谢!☺️

27号寄出的, ...

OSD已经收到,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估计被你烧了。

故障现象和你说的一样,能升级固件,指示灯先是红灯,接着绿灯闪亮,连接图传和摄象头,无数据也无图象显示。
现在只能返厂,看看能不能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已经收到,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估计被你烧了。

故障现象和你说的一样,能升级固件,指示灯先是红灯 ...

哎,又惹祸了,呵呵,估计是里面出大问题了,我的图传今天没还寄出去,需要我把接收端和摄像头都一起寄过去么,摄像头的连线是走在云台内部的,那就要打开云台了,还是我把摄像头取下来寄回去就可以。都是我的错啊,呵呵瞎弄的,我明天都拆了寄给你吧,麻烦你了,实在不好意思啊。呵呵
我明天寄出发射机,接收机,摄像头,摄像头我拆下来,线就不动了好吧。不然就要把云台打开了。
云台前连天也让我烧了一下呵呵,因为我买了些JST的接头,没想到接头的红黑线是反的,我也没注意,直接按正确的卡槽接近去了,然后挂上相机后一通电,闻到味了,呵呵,抓紧拔掉线,一看接头是反的,疯了当时,还好看到云台控制板反面的线被烧开一小段,最后用了一根线跳了一下,现在OK了,云台可以正常适用,前两天传的拍摄视频就是用这个云台拍的,整体效果还挺好,就是有点微颤,我正准备调整一下,然后再去试飞呢,突然发现Osd不好使了,但当时图传还是没问题的,然后不挂Osd去飞了一圈还挺好,过了一天,图传不知为啥又不好使了,我真的郁闷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