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问题:恒龙坦克的波箱各个齿轮的转速?比如我的马达是在7.2V的时候是2万转的

楼主(2013-12-27):
请教技术问题:恒龙坦克的波箱各个齿轮的转速?比如我的马达是在7.2V的时候是2万转的,那么1级齿的转速是多少?二级跟三级呢?

网友:
驱动轮540.5转

网友A:
10齿啮合的45齿的话,减速比10/45,2000乘以它就是1级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齿啮合的45齿的话,减速比10/45,2000乘以它就是1级的转速

能否直接帮我算一下?,看不太懂。

楼主:
是不是这样换算?20000除以10除以4.5?结果就是每分钟440转左右?
就是跟马达齿接触的那个齿,是440转/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换算?20000除以10除以4.5?结果就是每分钟440转左右?
就是跟马达齿接触的那个齿,是440转/分钟 ...

两个咬合的齿轮所转的齿数是一样的,如果电机10齿,后级45齿,那就是20000乘以10除以45就是后级的转速,具体多少计算器自己算,依此类推,第一级转速x齿数 除以下一级齿数,就是第二级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咬合的齿轮所转的齿数是一样的,如果电机10齿,后级45齿,那就是20000乘以10除以45就是后级的转速,具 ...

说实在,我数学真不好,能不能直接告诉我按照我的条件,那个跟电机齿接触的齿轮是多少转?440?4400?这样我就能理清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实在,我数学真不好,能不能直接告诉我按照我的条件,那个跟电机齿接触的齿轮是多少转?440?4 ...

我不知道恒龙波箱齿数是多少,这个你要去数一下的,电脑上计算器点几下就行了,就是简单的乘除法,如果电机是10齿,跟电机齿轮接触那个是45齿,就是20000x10/45。都说这份上了还不清楚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恒龙波箱齿数是多少,这个你要去数一下的,电脑上计算器点几下就行了,就是简单的乘除法,如果电 ...

其实我算出来是4400多转,但是我一直以为还要除以10,就是电机齿是10齿的,一直都在钻牛角尖,以为电机转速要除以电机齿10齿,然后再乘以10/45

楼主:
因为我凭感觉那个跟电机齿接触的齿轮,每秒转70多转,好像很快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算出来是4400多转,但是我一直以为还要除以10,就是电机齿是10齿的,一直都在钻牛角尖,以为电机转 ...

要是电机齿轮是40齿,再除个40岂不是电机齿轮越大速度越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电机齿轮是40齿,再除个40岂不是电机齿轮越大速度越慢了

,完全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直接帮我算一下?,看不太懂。

10除以45,得出0.2几,乘以2万转,即可。前面帖子2万打成2千了

网友A:
也可以,45除以10等于4.5,20000除以4.5等于44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45除以10等于4.5,20000除以4.5等于4400转

,完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