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問題,不能同時顯示鏡頭畫面和osd信息

楼主(2013-12-27):
apm2.6和minimosd,都已經更新到最新版本和字庫,但鏡頭圖傳全部接上了,不能顯示osd信息,當把鏡頭拔掉,osd信息就能顯示了,再接回鏡頭,osd信息又沒了,請問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A:
有接数傳吗?还有图像輸入輸出有否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数傳吗?还有图像輸入輸出有否接反了?

沒接數傳,圖像輸出輸出沒錯,現在問題是不接鏡頭osd輸出沒問題,接上鏡頭osd信息就消失了,只有攝像畫面,有人說apm3.1要調參才能正常使用osd,真的嗎?

网友B:
没更新前正常吗?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是不是选了NTSC制式?
MINIOSD与APM的使用方法上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更新前正常吗?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是不是选了NTSC制式?
MINIOSD与APM的使用方法上课去。

從未正常過,應該是攝像頭不支援osd,我買了另一款攝像頭測試,明天到貨

楼主:
已解決,原來是攝似頭不支持osd,換另一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決,原來是攝似頭不支持osd,換另一個就好了

用的是什么摄像头

网友:
同問,請LZ公報一下,以免大家買了不能用。。。

楼主:
4140-673不行,4140-811可以
但因為我之後買的811是在另一間店舖買的,所以不能証實是否所有673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4140-673不行,4140-811可以
但因為我之後買的811是在另一間店舖買的,所以不能証實是否所有673都不行

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