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在室内机上的250mah以下的小容量电池必须要动力电池吗?

楼主(2013-12-27):
用在室内机上的250mah以下的小容量电池必须要动力电池吗?那种mp4上的锂电池行不行?只是用来驱动空心杯,对放电c数有没有要求?
是否是动力电池价格差好大啊 你们买的一块多少钱 多大容量的?

网友:
个人看法有区别。说白了,MP3上的电池用于空心杯会出现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动力不足。当然也得看你用什么电机,如果是一个4毫米的估计问题不大,那个堵转电流也不大。

网友A:
提醒楼主:小空心杯电机大负荷下的最大电流,一般是几百毫安到1~2A,电池mA数xC数=电池能放电的最大电流mA,因此非动力电池C数小,放电电流供不上电机大油门,电机就没有力气,电机越大越明显。除非你用几百上千mA大电池,那样不是很重么。。。补充一下,考虑到厂家普遍虚标mA数和C数,实际上你需要的电池规格比理论上算出来的要大不少。另外天气太冷或者太热也要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小空心杯电机大负荷下的最大电流,一般是几百毫安到1~2A,电池mA数xC数=电池能放电的最大电流mA, ...

我测试了下手机上的500毫安的电池,最大输出也能持续在4A,理论上足够了吧。网上普通电池250毫安的5元,号称多少c的250毫安的电池20.差距也太大了吧。我打算买个普通的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