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新车

楼主(2013-12-27):
在论坛潜水半年,入了HL的虎1,改来改去3个月,发个试车的视频,请各位大师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速度还挺快

网友B:
LZ改了哪些地方,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舊化塗装很美,很像真,速度快了—点,声音好像不同,沒有試發炮声。可否分享舊化塗裝方法?剛入手虎1,請多多指教!

网友:
跑得太快了。。。。。。。。。

网友:
速度太快有些失真!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跑的太快了。

网友:
跑的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改了哪些地方,用的什么电机?

底盘加了2mm铝板,改了扭杆,声组用伟恒,诱导轮5mm横轴加轴承,,伸缩炮,电机395(感觉是快了点,今天买了两个高速380装上,还没试车)

网友:
真不错!德军战车,又添新丁,可喜可贺,顶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盘加了2mm铝板,改了扭杆,声组用伟恒,诱导轮5mm横轴加轴承,,伸缩炮,电机395(感觉是快了点,今天 ...

新新手请教,诱导轮5mm横轴加轴承,能再说详细点吗?有图最好了。谢谢谢谢!

另外履带是金属的吧?看着貌似去掉了一节?

网友:
伟恒声组名不虚传啊,真棒!

LZ 开这么快是要大家听音效吧?哈哈哈哈

涂装很棒!

网友:
我觉得改的挺好的,稳定性应该不错,伟恒的音效也不错,速度可以自己调整,不用跑太快,这是猛犬的速度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新手请教,诱导轮5mm横轴加轴承,能再说详细点吗?有图最好了。谢谢谢谢!

另外履带是金属的吧?看着 ...

我用了一根外径5mm、内经3mm的铝管横穿过车身 管里攻丝,3mm罗丝把帽剧掉,上螺丝胶拧上露一点头

今天正好买了金属的诱导轮,用电钻把孔扩大为8mm(我的轴承是外径8mm,内经5mm的),然后两边个上了一个法兰轴承(带边的那种)

这个金属诱导轮和原来塑料里面尺寸不太一样,我的轴长出来了,只好找了个C卡住,原来就是在上面拧上螺母尺寸刚好

履带是金属的,没有去掉,因为摇臂角度有点问题,所以底盘挺高,不过跑起来通过性挺好,懒得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挺快

东方老师,我的油动老虎初步改好,给点建议

网友:
貌似鸡鸡过短,老款的?建议改下。

网友:
跑起来有弄点灰尘才有感觉  呵呵

网友:
油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一根外径5mm、内经3mm的铝管横穿过车身管里攻丝,3mm罗丝把帽剧掉,上螺丝胶拧上露一点头

今天正 ...

真不错。谢谢指点!

网友D(2014-02-01):
速度挺快

网友E:
沙尘飞扬……有感觉~可惜不是现代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