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脉冲型红外接收头发射PPM信号

楼主(2013-12-27):
我试验过了,直接用38KHZ载波调制PPM信号,脉冲型红外头收不到信号,用电平型的可以正常接收。
难道还要把PPM的制式改一下才行吗?

网友:
LZ 搞什么高科技

楼主:
一点都不高科技。
只是想搞一对红外发射和接受装置

网友:
搞过可以的。

楼主:
嗯,下午写了个程序,晚上试试去

网友:
发射端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发上来看看哈。

网友:
脉冲型对占空比是有要求的。
ppm占空比是5-10%,周期是20ms可能太长了

楼主:
没有示波器呀

楼主:
终于可以发射信号了,用358做的震荡+调制。
不过有个疑问,好像358的同相端和反相端和手册上标的正好相反。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楼主:
从遥控器出来的信号,不能连续发送,连续发送接收头就会停止,不知道为什么。
我买的接收头抗干扰性也太强大了点

楼主:
解决了,发射周期太短,100毫秒最好

网友(2014-06-24):
楼主的控做好了吗?请教几个关于3通控的问题: 1、图中1处,直接接地就是38KHZ?
2、图中1处接地后,2处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不成了单片机的第4脚既接地,又通过10K电阻接5V电压了吗?确实是这么接线的吗?
3、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只有5K的了。
急求解惑,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你的这个具体要看内部程序是怎么走的
2处的10K电阻是用来上拉的,开关闭合时,单片机为0,打开时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