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大侠请参与讨论下船底变形对航姿的影响

楼主(2013-12-27):
各位大侠请参与讨论下船底变形对航姿的影响

草草画了个图,蓝色表示正常,绿色表示船底变形内陷,红色表示变形外凸,表示一下,有些夸张。
就说外凸,外凸以后会因为船底凸起,导致升力变大,将凸起一侧抬起,
还是会因为增大了浸水面积会更加粘水反而导致凸起的一侧下沉?
没办法测试,想不出来,两个相反的结论。

网友A:
紅黏綠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紅黏綠升

jj,唔明???

网友:
联想飞机翅膀截面的物理特性,船一边凸出或凹下会如何?

网友:
不懂,求高人解释

网友:
误差大船在水上是歪的,航行时会偏离航线。绿色左偏,红色右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jj,唔明???

我也唔明...明那麼多沒用...

网友:
一般船底都有水骨的吧?先要看水線骨的角度,位置濶窄的安排!
才好说!!
初步是飛仔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