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飞时抖震,感度需要怎样调整?

楼主(2013-12-27):
naza v1 650机架 1.8kg,现在感度是135 135 110 125,飞机在起飞将要离地的时候出现抖震,离地后飞行平稳,请各位指导一下,这感度设置正常吗?需要怎样调整?

网友A:
你好, 650 的轴距 你的这个感度偏低,将感度提高 20-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650 的轴距 你的这个感度偏低,将感度提高 20-30 。

好的,回去再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650 的轴距 你的这个感度偏低,将感度提高 20-30 。

再请教技术,感度高了是否会更加费电?

网友B:
耗电与否给电机、桨、以及电池电压、起飞重量、安装精度(精度差,要额外做无用功)等有关,电机最好采用厂家推荐电压下的桨,起飞重量无法减轻后就是安装精度了,电机轴是否垂直会导致额外无用功电机轴垂直,桨平面全都水平,电机产生拉力效率最高。各桨面不水平,要额外产生分力,导致电机发生的拉力额外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电与否给电机、桨、以及电池电压、起飞重量、安装精度(精度差,要额外做无用功)等有关,电机最好采用厂 ...

按楼上所说,感度与耗电是无关的了?谢谢您的观点

网友:
感度合适与否只是反应的速度,感度高,反应灵敏,不是越高越好,要根据实际情况找到一个合适的值,这个可以参考泡泡的帖子,也可以看DJI关于感度调整的说明,在悟空飞控里能找到这个感度调整说明

楼主(2014-09-15):
引用 网友A:
你好, 650 的轴距 你的这个感度偏低,将感度提高 20-30 。

您好,按照您的指导,把感度调高到160,感觉悬停时更加平稳,风稍大时有点颠簸,但起飞离地瞬间还是有抖震的现象,离地就好了不抖了

网友C:
看看主控位置有没有歪,固定牢固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主控位置有没有歪,固定牢固不牢固

主控检查过,安装牢固,机架各方面也检查过没松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检查过,安装牢固,机架各方面也检查过没松动

重心也检查过?四边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也检查过?四边平衡吗?

回楼上,都检查过了,重心不偏,四个轴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