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808接线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3-12-27):
本人新手一枚,在摸索中不断学习,现将808接线的一些经验和疑惑同大家分享。

图传和808自带的连接线按照下图连接,经测试,可以同时视频输出和充电。
(注:图传红线是5v输出,有些图传有5v和12v选择,请选择5v。)

由于自带的接线比较短,我剪了一根更长的mini usb线连接。
查了下usb接线定义。红色电源正,黑色电源负,绿色信号正,白色信号负。
按照下图连接,经测试,能够供电。但是808不能正常录像,也不能视频输出。
808的情况与连接上电脑的情况一样。开机之后黄灯,后又自动变成红灯,按录像键无反应。
在此请教各位老鸟,不胜感激。

网友A:
开机之后黄灯,后又自动变成红灯,如果不是卡的问题的话,说明COMS板坏了,只有再花65元买个摄像头板,我碰到过

网友B:
我觉得你就用原装的USB线加长,我遇到过USB连接电脑出现无法读取,换了一个就好了,我的接法是视频信号接飞控了,从接收机引出5V的电源接808,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之后黄灯,后又自动变成红灯,如果不是卡的问题的话,说明COMS板坏了,只有再花65元买个摄像头板,我碰 ...

居然把谢大侠引出啦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用第一种方法能够正常使用,用第二种方法的时候才出现这个问题。换回去又正常了。
我判断两种可能性。
第一,usb线的问题。但是没剪之前还用的好好的。
第二,线序问题。808 的mini usb接头线序和普通usb线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就用原装的USB线加长,我遇到过USB连接电脑出现无法读取,换了一个就好了,我的接法是视频信号接飞 ...

是一个好办法,我也尝试过。
但是这么接有一个缺点,线比较乱。
如果一个usb线能够解决的话就最好了。
也许是我强迫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