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翻滚

楼主(2013-12-27):
找了很多相关螺距的帖子学习了下,有一点不是很明确:因为6通飞机螺距可以设成负的所以能实现倒飞?因为是新手不想倒飞怎么设副翼打到底才能不倒飞呢?只要把螺距曲线设成正的就行吗?

网友:
控上可设的

网友:
未有一鍵倒飛的, 你未有把 JJ 翻過來, 負螺距还是正飛的, 不過是下降。

网友:
楼主问这个问题 我猜想 多半是没有接触过真机,甚至是没玩过模拟器的
我建议  买一个小六通开始了解直升机同时  联系模拟器 接触之后 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玩6通机只要不拔控上的3D开关就不能倒飞跟玩任何特技,只能正常平稳飞行,不需要设什么正副螺距来关闭倒飞,你新手的话还是先好好研究一下遥控器的对飞机的各种功能设置吧。

网友:
我虽然知道 但是解释不清楚  你最好找个人现场给你说 更直观

网友A:
负螺距就是直升机倒过来的时候,风往下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螺距就是直升机倒过来的时候,风往下吹

谢谢!你这么一说终于把螺距曲线搞明白了,看了好几个帖子都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