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WC气压计定高问题和无头模式问题

楼主(2013-12-27):
1. 刚入手一个MWC四轴,用MWC config配置了aux1高电平触发baro。请问具体到遥控器上如何操作?我的意思是,是否是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把第5通道拨到高电平时,四轴就会执行定高?那如何取消呢?把第5通道拨会低电平?还是我只要一动油门就会自动取消?那我要是一动油门就会自动取消的话那此时我第5通道是高电平,我要再想出发定高,是否得先将第5通道拨回低电平然后再拨回高电平触发?
2.首先不是太理解无头模式的具体操作方式,只知道是不用区分机头了。那如果我默认高低电平都勾选了无头模式的话,加电起飞时哪个方向是机头?

新手见笑,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 config不
设置你的定高,你需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
你设置高电瓶 定高 ,那跟油门没有关系,就需要5通道 高低来启动定高

网友A:
在这个图里,你设置好了 拨动开关 baro会变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图里,你设置好了 拨动开关 baro会变绿

多谢大虾指点,这个我弄会了,拨动5通道开关也看到了切换,但具体飞的时候,由于是气压定高,貌似听别人说都不准,所以我飞的时候拨动了开关发现好像没定住,所以也不知道飞的时候是否真的定高了。我的问题在于是否拨动第5通道开关后(即开启定高后),就不能动任何按键或者只能动方向键,否则就会取消定高?还是说只要第5通道拨到定高后,不管你再升降四轴(即调整油门)或者转向等操作,都会时时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虾指点,这个我弄会了,拨动5通道开关也看到了切换,但具体飞的时候,由于是气压定高,貌似听别人说 ...

启动定高之后,油门就不能移动了,否则就会上下移动。
油门回到启动定高时候的那个位置,重新定高在新的高度上。

无头模式一直开着的话,就是以解锁起飞的方向为准。你把四周头对前方在自己正前方,解锁起飞后,只要你自己不要转动身体,你的摇杆操作前就是飞远,后就是飞近,左右就是相应的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定高之后,油门就不能移动了,否则就会上下移动。
油门回到启动定高时候的那个位置,重新定高在新的 ...

讲的很清楚,明白了!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B:
启动定高之后,油门就不能移动了,否则就会上下移动。
油门回到启动定高时候的那个位置,重新定高在新的 ...

学习了,讲的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定高之后,油门就不能移动了,否则就会上下移动。
油门回到启动定高时候的那个位置,重新定高在新的 ...

那在有头模式下,只要自己不打方向,四轴会自动保持自己的方向,不会转动,这个时候自己只要身体不转,前后左右还是和起飞的时候一样,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在有头模式下,只要自己不打方向,四轴会自动保持自己的方向,不会转动,这个时候自己只要身体不转,前 ...

有头模式是个什么东西?

关闭HardFree,打开MAG。 就是你所描述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头模式是个什么东西?

关闭HardFree,打开MAG。 就是你所描述的作用。

我说的有头模式就是关闭了headfree
就是机身自己有一个方向基准。
咱俩描述的应该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