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尾桨是不是已经超音速了?

楼主(2013-12-27):
   如题,俗称的爆桨音是说超音速时候的音爆声音?会有音爆云吗?纯属瞎想

网友A:
尾桨虽然转速很快,但是桨尖直径很小,所以这样一算远远达不到超音速,此外如果桨尖真的达到了超音速,过音障阻力剧增,同时气体分离严重,这样根本不适合正常运作。即使是载人的直升机也没哪个设计时会蠢货到设计尾桨到达超音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虽然转速很快,但是桨尖直径很小,所以这样一算远远达不到超音速,此外如果桨尖真的达到了超音速,过音 ...

哇,高手啊,貌似尾桨太小了.

网友:
爆桨音是主旋翼螺距变化压缩空气的声音

网友:
不会超音速把  那要是射了桨 比***还刺激

网友:
真敢想啊

网友:
增加知识

网友:
不可能超音速的
以450为例简单帮你算一下,如果大桨转速是每分钟3000转,尾桨尖的线速度是100米/秒。也就是说,要想让尾桨超音速,大桨转速要达到每分钟10200转以上,并且此时大桨尖也超音速了

网友:
楼上威武

网友: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桨转速300转/分钟,尾桨距离音速差远啦!米8直升机转速100转/分钟就可正常巡航,太不可思议啦!
度娘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网友:
解决超音速需要高的技术,航模界应该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B:
不会的。自己算一下。如果大浆每分钟2800转尾浆转速大概2800X4.5=12600,尾浆直径为0.155米其浆尖速度约为102.2米/秒,而此时大浆浆尖速度约为2800X0.7X3.14/60=102.5米/秒。离音速远着呢.但计算标明,两者很接近。用的是325大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自己算一下。如果大浆每分钟2800转尾浆转速大概2800X4.5=12600,尾浆直径为0.155米其浆尖速度约为10 ...

不要追求大浆的过高转速,危险

网友:
机型越大桨越大,但是转速却低的离谱,特别是真机,阿帕奇的转速是4.82转每秒,好慢好慢。

网友C:
科普 科普··

网友D: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爆桨声音应该是 大桨距急速变化 压缩空气 从而空气和大桨同时震动,达到共振的那一瞬间 声音最大!
尾桨相对来说刚度高,且面积小,即便是急速变距也不会产生明显的爆浆声。

网友E:
达到了,爽!

网友F:
真飞机桨尖速度都达不到音速, 包括涡喷发动机扇叶。 桨尖达到音速, 桨根部分达不到, 最后的结果就是桨叶解体。

网友G:
一般尾桨转速/主桨转速<主桨尺寸/尾桨尺寸 所以 整个直升机速度最快的是主桨翼尖 特别是前进桨的翼尖 如果这里接近超音速 就会做翼尖后掠 实际上 正常使用的直升机 不论模型还是真机 都不会让翼尖近超音速的

网友H: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你的头像有大图吗

网友I:
叶尖不能超过音速,涡喷涡扇的压气机都这样,何况小小直升机。。。

网友J:
尾桨也有爆桨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