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2 调参里的摇杆行程调不到1950以上咋办

楼主(2013-12-27):
我的遥控是d7e 在遥控里的行程都调到最大了 高和低都是120% 但是
在调参软件里最高1900 最低1100
满足不了2.2 本身最高1950和1050
我通过方向解锁解不了 ,应该是跟行程有关系吧??
开关的最大和最小应该无所谓吧?
在config里能不能改小呢??

网友A:
>1900 和 <1100就可以了,不需要1950。
要修改这两个值,要在主程序里改,不在config.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00 和

好的 我再找找
在程序里只找到油门修改大小值
没找到 副翼 方向和起降的

网友A:
在config.h里的油门值跟解锁值没有任何关系,主程序里的MAXCHECK,MINCHECK才是解锁值。

网友B:
那么请在主程序文件MultiWii选项中找到以下语句:
#define MAXCHECK 1900
可以改为你能达到的最大值再小一点,例如:
#define MAXCHECK 18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h里的油门值跟解锁值没有任何关系,主程序里的MAXCHECK,MINCHECK才是解锁值。

已找到该代码
设置好了 呵呵 解锁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在主程序文件MultiWii选项中找到以下语句:
#define MAXCHECK 1900
可以改为你能达到的最大值再小一 ...

谢谢 改成1850
也许是遥控器性能不好
在低油门 方向右 发现只能达到1885
改成1850后 解锁成功 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