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去青海工作,海拔3000-4000米,V120D02S能飞起来不。

楼主(2013-12-27):
如题,请有经验的老模赐教。

网友:
这个有经验的不多,应该可以,因为jj一般有很大的富裕升力,3d就不知道了。

网友:
海拔影响没那么大

网友:
好像国产直机在青藏高原不能正常运输,黑鹰可以, 听哥哥的同学说的,飞行员。

网友:
pengxiao327发表于2013-12-27 21:29:36
好像国产直机在青藏高原不能正常运输,黑鹰可以, 听哥哥的同学说的,飞行员。
那是因为燃油发动机的功率在高原地区会降低,电动机不受太大影响。

网友:
楼主的情况感觉动力会减少20%?本人瞎猜!

网友:
应该没啥影响吧,升力大于地心吸引力就能升起。至于气压问题本人一概不懂

网友:
海拔高了空气稀薄 不过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两年常在青海出差。手头有mcp(黑M5无刷),在西宁(海拔2300米左右)飞过,与西安(市区,海拔350米左右)相比感觉悬停时间要少一点,起飞的油门要稍微大一点,具体数据没测试。
电直机的桨叶在一定的旋转角速度下产生的升力与空气密度ρ和所在地的重力加速度g成正比。海拔4000米处的空气密度ρ大约为0海拔处的65%左右,重力加速度也略小一点(高度增加1米,g值大约减小3.09×10-6m/s2),因此电机的功效会出现一定的下降。
没飞过02s,据说该机的动力是比较强劲的,应该有不小的富余量,估计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能飞起来,但动力性能肯定要打折扣的。
工作关系,经常上高原,这会儿住的宾馆海拔就在4000左右。回头有机会带mcp上来试试。

网友A:
高原上真机的性能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前些年坐黑鹰进墨脱,飞过多雄拉雪山时,看见过下面茫茫雪海中那些反光的金属片(黑鹰坠机残骸),很不爽。

楼主:
多谢各位了,那我就带过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原上真机的性能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前些年坐黑鹰进墨脱,飞过多雄拉雪山时,看见过下面茫茫雪海中那些反光 ...

LZ做啥,还有机会坐黑鹰

网友:
这类小机器比真机的功率重量比要大的多   海拔影响小   能飞

网友:
。。。。。。。。。。你们想太多了,飞时能飞的,一般悬停航线的有什么问题。3D就不好说了,。。。

网友:
想太多了,电动的跟海拔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做啥,还有机会坐黑鹰

算是技术人员吧,没事了搞点科研啥的,基本属闲人一个。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影响很大。911在这边都成地板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