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680 naza v2 炸机

楼主(2013-12-27):
新机试飞,先报配置  fy680,V2,4225 610KV ,铂金30A, 摄像头图传单独3s供电,视频前面已校对过了GPS剪了,姿态模式起平,都很平稳,上天感觉有点飘,切换成GPS模式,还是定不住很飘,再切换成姿态,一直在调整方向,最后。。。。,感度145,145,默认,姿态感度默认,炸机图因为心情不好,没照,朋友说是感度低了,求大虾分析,上视频

飞控下面垫了2层KT板,因为不垫高飞控前后线刚好要挡,不知有没这个原因自己临时做了个代替的

网友A:
换个飞控试 试?

楼主:
没多的飞控了

网友B:
先热机两三分钟再起飞试试,每次出去飞的时候都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热机两三分钟再起飞试试,每次出去飞的时候都校准一下,

校对了GPS,等绿灯闪完了,第一次启动,油关到0,检查了电机同步停,第二次启动就是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因为前面的时间等的长,所以把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飞控试 试?

我还是有点怀疑飞控有问题,也不至于感度低就那么难控制吧

网友:
用*疆,炸了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有点怀疑飞控有问题,也不至于感度低就那么难控制吧

用*疆,炸也不奇怪

网友C:
nazaV1 升级V2 。。除了新手时期飞550榨过机、。。现在一直没炸过 而且很稳定。。零度 大疆都有炸鸡的时候。电子产品是这样。朋友的零度X6炸过,A2也炸过。。损失都不小

网友D:
把图传天线放在下边,离飞控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V1 升级V2 。。除了新手时期飞550榨过机、。。现在一直没炸过 而且很稳定。。零度 大疆都有炸鸡的时候。 ...

是呀,买电子产品确实还是要有点运气才行,只有等这次重新组装好,再去测试能不能定住,不行估计只有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图传天线放在下边,离飞控远点。

飞控在中间,下次装时我把图传向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买电子产品确实还是要有点运气才行,只有等这次重新组装好,再去测试能不能定住,不行估计只有返厂 ...

呵呵  什么电子产品 运气还有有关系。。我以前在电子厂上过班。做个工程师。一个主板没测试过得有问题的就全部拿来修。。直到修过为止。

网友E:
图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干扰

图传与飞控的距离,我感觉都有那么远了的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传与飞控的距离,我感觉都有那么远了的哇

水平摆放不干扰就稀奇了,干扰的是gps,把图传头冲下摆放,常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摆放不干扰就稀奇了,干扰的是gps,把图传头冲下摆放,常识问题!

这次装就把向下装,我用的姿态在飞,图传也能干扰到?

网友:
赶紧把图传换到,T字形脚架上去。

网友F:
GPS确定没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确定没装反?

大神呀,我错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