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用的是 DX7S 开控的时候 一直响,屏幕显示flaps mid position 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7):
如题 , 练习模拟器的时候遇到如题的问题, 请用DX7S的大神指教下 , 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解决 原因是什么, 我查了下, 这段英文的意思是襟翼中间位置

网友A:
把左上角襟翼开关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上角襟翼开关拨上去

谢谢哈    但是还是不行啊。 我把所有拨杆都动了一遍了 还是响啊  肿么办啊

网友A:
按住滚轮开机,进设置关掉警告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滚轮开机,进设置关掉警告音

哇哈哈  谢谢哈   解决了  不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