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电机

楼主(2013-12-27):
我现在是550的机架,朗宇的2216 KV900的电机 4S 5200的单电。8寸的浆。飞越的狗云台+狗3.飞行时间9分钟。时间太短,每次飞升到300米就不敢再往上飞了。怕电不够。现在想换个电机  大家说说换什么电机 能飞得时间长一点呀?

网友:
跟我一样的配置,不过我的是tm的2216

网友A:
换桨试试,1045或1047

网友B:
你什么浆,换成1038试试

网友C:
9min已經很好了!

換1038也差不多,但電機會發燙除非使用3s電池

我f550 原裝dji 2212 1038槳 配置跟您差不多飛7~8min

目前入手 朗宇 X3108S 720KV  apc 1055槳 到時後試試會不會比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桨试试,1045或1047

浆我试过,换大浆 稳定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浆,换成1038试试

我用过1038的浆   时间长不了多少。而且稳定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min已經很好了!

換1038也差不多,但電機會發燙除非使用3s電池

好的  等你的试飞报告

网友B:
用双电池飞啊

网友A:
换了桨,感度是要调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过1038的浆   时间长不了多少。而且稳定性太差了。

我也是f550,用了1038一样很稳,和9寸一样。关键换了桨要重调感度,还可以调电机进角,楼主有空耐心调一下,调稳了不用换电机也能多个至少2分钟,也省了钱,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f550,用了1038一样很稳,和9寸一样。关键换了桨要重调感度,还可以调电机进角,楼主有空耐心调一下 ...

好好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电池飞啊

双电?重量就增加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桨,感度是要调整的

感度是不是要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重量就增加了呀?

2216没问题的,我的也是这样,一样很稳

网友(2014-06-19):
我f550 原裝dji 2212 1038槳 配置跟您差不多飛7~8min

目前入手 朗宇 X3108S 720KV  apc 1055槳 到時後試試會不會比較好些
你好,你换了3108后怎么样啊,550的机臂能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