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模,19-20齿的齿轮哪里有啊?

楼主(2013-12-27):
0.8模,19-20齿的齿轮哪里有啊,配X4II,齿厚在10MM左右的。

网友A:
轴多大呀,5MM的

网友B:
线切割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多大呀,5MM的
是的

网友A:
淘宝不知有没有,但我有,

网友C:
干什么用?

楼主:
X4II,做电机齿轮

网友A(2014-03-25):
我的轴是6mm用的,我没有飞过X4,不知是不是6mm如果是的话就可以用,不过一般425的飞机都是5mm或4mm的装配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