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鉴定一下这块电池(Turnigy NANO)

楼主(2013-12-27):
电池充电过程中内阻一直在10欧以上
电芯的差异在0.05
1C放电到3.7V 再冲到4.2V,冲进去了3550

这电池标5000Mah,从充电图上来看,大家觉得这电池如何?

网友A:
一般表现啦。。。好点的电池放到每个电芯3.76还能冲进去4000ma以上。

3S 5000MA以为放出来5023MA电池肯定过放了。。。

谁知道一量电压,这5000MA的电池放出来5023MA电,太NB了。。。还轻巧。

网友B:
哪里弄出来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表现啦。。。好点的电池放到每个电芯3.76还能冲进去4000ma以上。

3S 5000MA以为放出来5023MA电池肯定 ...

汗 这不会是5500的电芯吧?求品牌。

那个电池放电图我都不敢发,4.2放到3.9 放出来1100Mah....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弄出来的图……

这个用的是国内那个抄hyperion的充电器输出的曲线...有USB可以连接电脑的

和Hyperion的软件不同,不过内容没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汗 这不会是5500的电芯吧?求品牌。

那个电池放电图我都不敢发,4.2放到3.9 放出来1100Mah....无语

厉芯的3S 5000MA,都这样。。。非把6000MA标成5000MA卖,同行老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表现啦。。。好点的电池放到每个电芯3.76还能冲进去4000ma以上。

3S 5000MA以为放出来5023MA电池肯定 ...

一些电池标称是高c其实是c不太高但是加大容量这样放电电流上去了看上去还冲进更多了,例如双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些电池标称是高c其实是c不太高但是加大容量这样放电电流上去了看上去还冲进更多了,例如双天

直升机要求的是高C数,玩FPV要求的是高容量,电池定位各有取舍,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芯的3S 5000MA,都这样。。。非把6000MA标成5000MA卖,同行老恨了。

很给力的电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要求的是高C数,玩FPV要求的是高容量,电池定位各有取舍,很正常。。。

高c难做且贵但是加大容量就相对简单,如1ah 1c和100mah 10c,肯定前者耐用,放电电流一样,所以有些商家就来这招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c难做且贵但是加大容量就相对简单,如1ah 1c和100mah 10c,肯定前者耐用,放电电流一样,所以有些商家就 ...

但是再傻的厂家也不可能10C当45C卖,太容易被戳穿了,直升机3D大螺距一拍,垃圾电就掉螺距显出原形,再来几下电池就鼓了。20C充25C倒是常有的事儿,但是20C跟40C飞起来,手感是天壤之别。小C数差距和容量的虚标那也算是业内潜规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再傻的厂家也不可能10C当45C卖,太容易被戳穿了,直升机3D大螺距一拍,垃圾电就掉螺距显出原形,再来 ...

讲得太到位了,

网友:
上个流行的热门词儿就是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