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550电机和1个755电机的故事

楼主(2013-12-27):
  船是用2个12V蓄电池并联做动力的.每个电池是7AH.   问下 用2个550电机和1个755电机全速能跑多久?  哪位大侠知道,不想在河里跑着跑着就没电停掉,就瞎了

网友A:
12V,7000mah*2,     14ah 不知道你的550和775电机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固定住,放水里试跑一下就知道了,还能看看电调电机的温度

网友:
接个万用表,全速空载电流看 一下多少,水里么,估计还要加个30%的消耗吧?你多大的船?毛估估半个小时没问题,1个小时有点玄!呵呵,最好测一下电流

网友B:
另外,为啥用不同的电机?容易造成775过大的电流,550反而空载

网友C:
电瓶的好处,觉得船速下降很多了你就返航,剩下的电量足够你回来。

网友D:
发个整体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瓶的好处,觉得船速下降很多了你就返航,剩下的电量足够你回来。

6楼说的有道理,电瓶不能长时间大电流放电,1C倍率放电只能放出容量的2/3左右,你三个电机,都使用大功率的话电流会超过30A,全电压估计15分钟左右,之后船速会下降,到时慢慢开回来。

网友B:
估计巡航的电流不会超过5A,

网友:
去能个低电压报警器不就OK了

网友:
水的助力比较大,满载且吃水比较深的话,建议20分钟后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楼说的有道理,电瓶不能长时间大电流放电,1C倍率放电只能放出容量的2/3左右,你三个电机,都使用大功率 ...

哇  那够了  有20风中就够了   稍后给船的整体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整体的嘛

这个就是整体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为啥用不同的电机?容易造成775过大的电流,550反而空载

应该不会这个状况,我是2个550电机是用一个1托2的电调,755电机用1个电调。  电池先并联后 各自供电给两个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7000mah*2,     14ah 不知道你的550和775电机的功率有多大?

也不晓得的功率有多大啊     我发个淘宝的链接  大哥你瞧瞧好吗?小弟对这个不懂啊
755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794156450

550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650459159
电调55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599664996
电调75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930502809

网友:
你那个电机没水冷,估计全速不了多久,久了会烧,你要经常开到电池不能动时,你那个电池寿命会很短,过放会报费,船比较慢时你就回家吧

网友:
基本上空载60W功率,安装你的船的大概情况,全速应该在90~120W左右(没法计算船的排水量),理论上能坚持1.4小时,而铅酸蓄电池么,他的放电特性决定他不会让你全程很暴力的放电,满功率应该1个小时我想总能坚持的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晓得的功率有多大啊     我发个淘宝的链接  大哥你瞧瞧好吗?小弟对这个不懂啊
755电机   http://it ...

TB上的都是空载电流,没法算出实际的功率,要是电调没有电压、电流数字记录功能,就只有自己测设了,用电压、电流表带载测试,模拟实际工作情况时测得的数字作为参考了。

网友F:
跟我 买的一样 我也是 这家买的  买了3套  了  效果 不错  双550  电池12V 5的  可以跑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我 买的一样 我也是 这家买的  买了3套  了  效果 不错  双550  电池12V 5的  可以跑1小时

这家店就是贵点  东西不错  至今买的设备还没坏过,就是轴系 上的轴承有坏过一个  是自己没保养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的都是空载电流,没法算出实际的功率,要是电调没有电压、电流数字记录功能,就只有自己测设了,用电 ...

全船有20斤左右  其他的门外汉  不懂得测

网友:
这个要算排水量的,不是飞机按重量计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估计巡航的电流不会超过5A,

你的数据不对吧。
在这个帖子上你提供的数据都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数据不对吧。
在这个帖子上你提供的数据都好像不对。

嗯 在上周日去水里试过了,船就全速跑了5分钟不到,就慢下来了, 中间的那个755电机转子烧了,差点坏掉。不知道是不是桨叶不同导致的   550电机用的是37的桨塑料    755的是用47的桨

网友H:
你制作的这个导 弹艇还有增加细节的空间。外观在做些处理会变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制作的这个导 弹艇还有增加细节的空间。外观在做些处理会变得更好。

这个是蚊子级的图片呀

网友H:
我找到几个图片,发上来希望对你的制作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找到几个图片,发上来希望对你的制作有帮助。

  嗯  小弟在此谢过 漂哥了。原来也是做这个蚊子级的,但是发现弹仓下面的甲板有外飘出来,不好运输携带 就改做这个河谷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