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空转弯螺旋失速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想问下老鸟,如何避免空中转弯飞机失速,前提是有H飞控,是转弯的时候恒滚角度设置好,还是时候保持一定的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转弯

一般维持多少速度比较安全。

网友:
学习,等老手来回答

楼主:
赶紧来回答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回答,潜水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维持多少速度比较安全。

每个飞机都不一样,肯定比平飞快

网友:
一般50码左右转弯肯定没事。

网友:
稍微加个油转弯 但前提要知道自己飞机平飞的油门是多少

网友:
每个飞机都不一样的啊
不放心 就加大油门

网友B:
飞机飞行迎角超过失速迎角后机翼表面出现气流分离,飞机失去正常的气动平衡而丧失横侧(横向)安定性,就进入了失速或失速性滚摆,如果再失去方向(纵向)安定性,飞机就进入螺旋。迎角大小由飞行速度与载荷决定,速度越小迎角越大,载荷(飞机受力与飞机重力的比值)越大迎角越大,而操纵时拉杆越快舵量越大时飞机作曲线运动越急载荷越大。因此,飞行中小速度飞行不要接近最小平飞速度,转弯时速度不要小、油门不要小、拉杆不要急、拉杆量不要大,这样就不会失速螺旋了!最小平飞速度可在着陆时,不断边收油门边拉杆,努力保持离地20-30公分左右平直飞行,直到因油门小速度减小到拉杆平尾满舵都不能维持平飞,从监视器上读出这个速度,基本上就近似于本机的最小平飞速度,考虑地效、高度等因素,空中最小平飞速度比这个值要取稍大些。

网友:
头部重一点。。。可以大大减小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飞行迎角超过失速迎角后机翼表面出现气流分离,飞机失去正常的气动平衡而丧失横侧(横向)安定性,就进 ...

真好,谢谢。

楼主:
看来操作幅度都别太大 给点油一般没啥事。

网友:
一般飞机的续航速度都大于最小平飞速度 转弯的时候 不用副翼 和 俯仰一起操作  先打副翼  然后在拉杆 不用太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