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菜鸟,咨询下JD385飞行时间和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第一,JD385配的350MAH电池,说明书上说可以持续飞8分钟左右,那么持续输出电流就是2.25A,问题来了,这2.25A的电流,应该是4个电机运转时的总电流,还是每个电机的电流?如果是总电流,那么每个电机的电流只分到500MA左右了,这也太小了吧?
第二,如果小四轴换大容量锂电,比如1200MAH的,小四轴不需要很大电流,那么电池的C数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吧?电池5C左右应该就可以了吧?
最后还有个问题,自制四轴如果把轴距拉长有什么缺点?理论上拉长4到5倍会对飞行有什么影响(不考虑增重的情况下)?
新人发帖,敬请赐教。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据我所知,共同讨论一些问题:第一,我的JD385配的是240mAh的电池,商家最多可换300mAh的电池,350mAh的电池会不会太长太重啦?

网友:
我拆下720电机和桨测试过,当加上3V电压时,电流0.9A,升力达14克。385整机含电池(240mAh)和保护罩36克,如果只是漂浮,那升力用不了14克,电流肯定小很多,这个我忘记测试了。

网友A:
第二:小四轴换大容量电池没什么意义,容量是大了可是重量也大了,电机电流也大了,这样飞行时间还是不会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小四轴换大容量电池没什么意义,容量是大了可是重量也大了,电机电流也大了,这样飞行时间还是不会长 ...

大容量电池我就可以换75MM的大浆,然后电机也可以换成伟力直升机的那种空心杯,然后把体积做大,轴距加长到原来的5倍左右,这是我改装的目的

网友:
“伟力直升机的那种空心杯”是多大的?我也是刚开始玩这东西,也有把它“放大”一点的想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楼主:
我准备用2000MAH的电芯,电机是85X20的空心杯,机架自己用碳纤维粘,就是不知道电流大了会不会烧主板

网友A:
呵呵,刚找到这种8520的空心杯,不知道是否好用,买回来再装上75mm的桨试试升力够不够。
我查了板上的电机驱动管,可以提供2A电流(如果我没有查错),应该够用于8520,不过我是想外接电流更大的驱动管更安全些吧?

楼主:
主板上的MO管不好换吧。。那么小

楼主:
其实2A电流应该差不多了,等我电池到了我就做下测试,全油门看下主板烫不烫,

网友:
主板不会烫,你要摸摸那四个驱动管,看看是不是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刚找到这种8520的空心杯,不知道是否好用,买回来再装上75mm的桨试试升力够不够。
我查了板上的电机 ...

主板上的MOS管就标了一个2310,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电机也就大一点点,估计电流不会大很多,不会有过热的问题。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也就大一点点,估计电流不会大很多,不会有过热的问题。

很奇怪,我换了820电机,然后配75MM桨,其他都没动,机子居然飞不起来,全油门都不行,听声音820电机已经满功率运转,但是机子就是不动,正反桨是间隔安装的,应该没错啊,升力也应该足够,用手试下,风比原配的要有劲,不晓得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换了820电机,然后配75MM桨,其他都没动,机子居然飞不起来,全油门都不行,听声音820电机已经 ...

正反桨是间隔安装的,和原来的转向是否相同?唯一能怀疑的就是这个了。不过我没试过左右对换会怎么样。

楼主:
查出问题了。电机线接反了,2个风向上吹了,难怪不动

网友:
飞行效果如何?升力增加不少吧?

网友:
求改装结果

楼主:
现在我已经加上自制的减速组,拉力已经提升了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具体数值,用尖嘴钳夹好放在电子称上,接电以后拉力太大会把钳***开

网友A:
好大的架子啊,有必要搞这么大吗?我觉得有一半大小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架子啊,有必要搞这么大吗?我觉得有一半大小就足够了。

我也觉得太大了,当时做的时候没考虑到架子大了居然重这么多,有45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