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起飞重量

楼主(2013-12-27):
我的F450,配置1038桨,DJI2212电机。,3S5200电池,飞机总重量1520,是不是超重了?

网友A:
我的比你更重 1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比你更重 1650

动力是什么配置

网友:
2212电机有点超了,不过没事

网友:
我的4S5000电池,起飞1750克了,当然带了云台和鹰眼图传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是什么配置

f450套机动力

网友:
我的起飞重量是1700g左右、续航时间10分钟、4200mah 3S 30C 电池

网友:
我1780g減肥到1650還是比你重沒事!

网友:
换成4S电机拉力够了,就看你的机架是否刚度足够了

网友:
我的F450,配置APC1047  V2216 KV900 电机  4S5000电池,原装脚架,一套LED巡航灯,飞机总重量1560。

网友(2014-02-01):
我的1680照样飞

网友B:
我的 F450 是 1650g ........ 未接電池 ....... 接了 3S 5300maH 電池後, 是 2050g
請問各位, 你們說的重量是配了電池, 或是未配電池的重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F450 是 1650g ........ 未接電池 ....... 接了 3S 5300maH 電池後, 是 2050g
請問各位, 你們說的重 ...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