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问题 电源12V DC 5A 适配器能窜冲4S电池吗?12V能达到16V吗?

楼主(2013-12-27):
B6问题 电源12V DC 5A 适配器能窜冲4S电池吗?12V能达到16V吗?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当然能充,6s都能冲。

网友:
能充到6S的!不用怀疑!

网友B:
你应该算  单片电池的电压才4.2、输入12V、你说能不能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算  单片电池的电压才4.2、输入12V、你说能不能冲呢

我是窜充,没用平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充,6s都能冲。

我是窜充,没用平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窜充,没用平衡线。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一般都是平衡充,

网友:
应该是可以,因为充电器有升压功能。具体到B6因该也能。

网友:
能冲B6路过。自己调调看看就知道了 里面好多选项 能最多冲6s

网友:
可以并充多块4S(甚至6S),但不能串充多块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