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7 请教!!

楼主(2013-12-27):
华科尔f7图传距离太低~    撑死200米       麻烦给位大神帮帮忙!!  如何才能解决这弊端呢!?     看其他模友说!!  要拆控换里面的图传      接受还是发射来着?!      不是很懂?!     麻烦知道的能否细讲~           谢谢了!!

网友A:
这应该是要给飞机那一端的图传加功率放大吧, 拆控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要给飞机那一端的图传加功率放大吧, 拆控做什么?

额.......................   你是说摄像头那端加大功率!?           奇了怪了~   那为什么都说是控的原因呢!?

    麻烦您看看这个链接~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你是说摄像头那端加大功率!?           奇了怪了~   那为什么都说是控的原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094
  看看

网友:
我也准备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