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玩一键返航出点意外,以后要当心。

楼主(2013-12-27):
      WKM飞X8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次飞远之前都会测试下一键返航的,哪怕损失一点滞空时间,结果这次飞到大概70米高80米元这个样子,切一键返航测试,飞机没有反应,以前应该是立即掉头飞回来的,当时有点懵,嘛地到底是失控还是没有记录返航点呢,立即切到姿态,结果飞机***向右侧飞去,猜测不是风,因为飞机是有横滚动作的,打遥感是有反应的,但是航向好像有点不对,只能顺应飞机航向向着自己飞拉回来。回到身边后马上降低高度,松一口气,想明确一点就是自己是不是起飞的时候没有记录返航点,又把飞机拉到30米开外测试多一次,结果这次是正常返航的。  没心情了 ,取消接下来的飞行计划,回家找原因。

网友:
期待结果,以便借鉴

网友:
同等楼主结果共享下

网友:
这习惯不好,每次都用,我是偶尔为之,不保险。

网友:
脱控返航是个提心吊胆的事,你还每次都试验,厉害啊,呵呵,我是试过一次没问题,就可以了,以后外一出现问题,还得靠老天爷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啊。哈哈

网友A:
重心不对,

网友:
这种事情还是少干为秒~

网友:
一定要当心

网友:
玉兔二代相同情况,直接飞丢,第一次盯着图传飞的,后悔没加osd

网友:
飞之前有校正指南针吗?

网友:
新手飞是不是不敢切gps模式,只能用姿态飞了!万一用gps拉不回咋办!

网友B:
能一年不用这功能一年不会去用。。。叫降低风险。。。    楼主你那是天天刺探风险呐

网友:
偶感觉返航是紧急情况下才用的,不过现在出现问题确实得好好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一年不用这功能一年不会去用。。。叫降低风险。。。    楼主你那是天天刺探风险呐

不知道会不会用到,所以一般测试一下,飞机往回飞了就立即切出,然后再远飞。

网友:
俺是经常用失控返航的〜几十次有了吧 没出过问题

但是飞机向一侧飞去遇到过几次。wkm总这样

网友:
多试试吧,等你总结经验

网友:
关注下。但我觉得,出问题的概率还是有的,也许集中出在某个时间某个点,也不能以偏概全。有时需要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

有可能是重心问题,可楼主又说航向有偏差

网友:
原因不明的状况还不少,救急的东西,是有很大风险,在条件满足情况下,也许能躲过一劫

网友:
失控返航,能不用就不用,这还每次都用,这不是开玩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