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zhhue老师的启发也用911零件改一架固定翼

楼主(2013-12-27):
先上视频,由于一手控制一手摄像,效果差一点,最后相机还掉到地上。

主板和控制器,电机都用911的,电池300或者500ma,桨是5030孔径缩到1mm,未装桨保护器,减速机采用某宝遥控飞机动力组空心杯减速组8.5mm,速比1:6。起飞重量55.6克。机翼前端和上下面各加胶带保护和加强。用500am电池,在无风条件下飞20分钟应该没问题。下面是改造前后的照片.网上有卖红雀橡筋动力模型,大约18元。8.5mm电机套上一层热缩管直接装进原模型前端的9mm孔中。主板是收来的911报废主板,陀螺仪坏了,舵机还能用来控制水平和垂直尾翼,拉杆用的是0.5mm琴弦连接到原来的可调拉杆上。

网友:
厉害,固定翼机身哪来的?

网友:
有意思,顶一下

网友:
这改的有点意思

网友:
有意思,顶一个,不会为了固定翼故意拆了911吧,伟力911才冤枉啊

网友:
这好小…我的MD塞斯纳之前是拿F45来改的……不过感觉911其实还能拿来改滑翔机诶~~东西小,重量轻

网友:
飞得不错  速度很快   是用红雀改的吧

网友A:
这个空机从哪里搞的 ?  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机从哪里搞的 ?  多少米?

淘宝上红雀橡筋动力飞机,18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