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3-12-27):
我用的新版A6+保姆,每次充电只能一组一组的充,充完一组换下一组。但是看见网友发图是4组一起冲(即保姆亮4个灯),是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A:
我也是一组一组冲.并充模式?

网友B:
不用保姆,直接接个并充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保姆,直接接个并充板。
用并充板会不会不平衡?

网友D:
在A6里边设置成并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