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utaba液晶屏出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12-27):
上个月刚刚买的港版FUTABA 14SG 包含R7008SB接收机,才飞了没几个架次,也就充过一次电。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拿出来一开机,就发现液晶屏上多了一个“十字架”!!!
有哪位模友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求解决办法,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看着很不爽。。。

网友A:
屏幕报废了
只能换了,直接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报废了
只能换了,直接出掉了

啊,不会吧。。。

网友:
哎,不影响使用的,视而不见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返厂的换一个就好了,我之前的控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哪家店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返厂的换一个就好了,我之前的控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可我是港版的,不是双叶行货哎。

网友C:
在哪买的,在那保修

网友:
就得花钱修理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我是港版的,不是双叶行货哎。

双叶也给修  就是要交400块的检测费 行货不用交

网友:
行货与水货的区别来了吧,哎!花钱修一下了。

网友E:
液晶屏坏了 或者链接排线有脱焊或者插件松动

网友:
应该是接触问题。找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叶也给修  就是要交400块的检测费 行货不用交

好吧,看来又要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屏坏了 或者链接排线有脱焊或者插件松动

袄,谢谢,我问问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买的,在那保修

嗯,我找买的地方去修。

楼主:
今天卖家给我打电话了,说可以修,但是寄回去的邮费什么不合算,而且万一检测出来,futaba认为不是他们的质量问题, 那还要我自己承担修理费配件费。
所以建议我先用着,反正暂时不影响操控,等以后有问题了再一起修理。
目前为止,卖家说加上我,他一共碰到过三个14SG的控出这个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卖家给我打电话了,说可以修,但是寄回去的邮费什么不合算,而且万一检测出来,futaba认为不是他们的质 ...

卖家托词不负责任直口而已,这确定是质量问题,我多年前前买的12z也试过,买了二天发现决行,拿回卖家看,但卖家没现货了,没得换,便把控速递到日本维修,还还说寄到日本日本时又不块行了,但卖家声言一定要换掉并幕,一星期後寄返,还有日本维修单据给我我呢,维修费5000日元,我不用付分毫,卖家还对我说,父他爸的下价产品很多也有这情况,我的12z是意想不到的安例......